【求助】关于松下带运动控制型PLC的使用

楼主(2017-06-20):
今天接触了松下新款FP-XH M4T16T这款PLC,于是准备做做简单的运动控制(JOG,原点返回等),然而发现并没有脉冲输出,根据手册新款的PLC用的是F380~F386这几个指令,指令直接调用位置控制运数据表,然而发现并没有脉冲输出。求各位用过的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是F384~F389这几个指令。

网友A:
位置控制表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前面还要使用一个F383回零指令,然后再触发Y1120

网友C:
楼上的都是大神佩服啊啊啊啊啊

网友D(2017-08-11):
FP-XH M4T16T贵不贵

网友E:
这款PLC是有脉冲输出口的,他的脉冲输出口是在快速插槽那一块。但是指令用的不一样,这款运动型PLC一般预先设置好数据表,或者用程序设置数据表,然后使用指令来调用已设置好的数据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P-XH M4T16T贵不贵

这款PLC不是很贵,3K左右波动。

网友F:
F381指令用了吗?

网友G:
发脉冲普通的XH就行了,干嘛要用这么贵的。

网友H(2018-04-24):
厉害,感谢

大橙子!!!

网友I(2021-01-21):
引用 网友E:
这款PLC是有脉冲输出口的,他的脉冲输出口是在快速插槽那一块。但是指令用的不一样,这款运动型PLC一般预先设置好数据表,或者用程序设置数据表,然后使用指令来调用已设置好的数据表。

你好,请问怎么在程序中写入数据表的值,看了很多遍说明书没看懂,已经C60T偏置地址的会用,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应用了,可以麻烦你指点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