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伺服选择的“小细节大学问”

楼主(2017-06-20):
  伺服系统(servomechanism)又称随动系统,是用来精确地跟随或复现某个过程的反馈控制系统。伺服系统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 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伺服系统是工业控制领域重要的一部分,是精细制造的必备。其广泛应用于机器人、数控机床、电子制造等所有精确定位需求的行业。

  我们在伺服产品选型时,有许多小细节需要考虑,例如:性能的要求、速度的要求、精度的要求、尺寸要求、价格(成本或性价比)要求,综合评估,缺一不可。基于此问题,特邀广大伺服系统相关产品的应用者、爱好者一同探讨伺服选型的“大学问”,欢迎各抒己见。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伺服选择的“小细节大学问”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运动控制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servo.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直接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各品牌伺服产品选型的经验技巧及首要考虑因素等。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选型# 施耐德LXM23伺服驱动器选型心得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7630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选型#安川伺服驱动器选型心得http://bbs.gongkong.com/D/201706/718118_1.shtml

网友B:
楼上迅速     筹备一下

网友C:
准备好了直接上传伺服驱动配套电机选型

网友D:
学习学习 伺服系统。

楼主:
大家谁有伺服系统干货,跟大家一起分享下吧,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选型#伺服驱动器的选型

选型步骤大体如下:

1.需求分析。

确定转速、转矩、转速精度或定位精度、安装尺寸、是否需要闭环、成本;

2.选择电机。

首先确定电机类型;

然后根据转速、转矩、安装尺寸选择电机;

3.选择反馈元件

根据是否需要闭环,决定是否选用反馈元件,如编码器、测速机、旋变等;

根据转速精度或定位精度选择反馈元件的类型及参数。

4.选择驱动器。

根据电机功率,和以上综合因素选择驱动器;

选择驱动器时,不仅需考虑和电机的匹配,还需考虑控制方式。选择适合自己控制器的控制方式,也很重要。

主要视具体应用情况而定,简单地说要确定:负载的性质(如水平还是垂直负载等),转矩、惯量、转速、精度、加减速等要求,上位控制要求(如对端口界面和通讯方面的要求),主要控制方式是位置、转矩还是速度方式。供电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源,或电池供电,电压范围。据此以确定电机和配用驱动器或控制器的型号。

        选择合适的伺服电机系统需要知道的技术数据有:

1。力矩范围 中小力矩(一般在20Nm以下) 小中大,全范围

2。速度范围 低(一般在2000RPM以下,大力矩电机小于1000RPM 高(可达5000RPM,直流伺服电机更可达1~2万转/

3。控制方式 主要是位置控制 多样化智能化的控制方式,位置/转速/转矩方式

4。。平滑性 低速时有振动(但用细分型驱动器则可明显改善) 好,运行平滑

5。精度 一般较低,细分型驱动时较高 高(具体要看反馈装置的分辨率)

6。矩频特性 高速时,力矩下降快 力矩特性好,特性较硬

7。过载特性 过载时会失步 3~10倍过载(短时)

8。反馈方式 大多数为开环控制,也可接编码器,防止失步 闭环方式,编码器反馈

9。编码器类型 - 光电型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绝对值型),旋转变压器型

10。响应速度 一般

11。耐振动 一般(旋转变压器型可耐振动)

12。温升 运行温度高 一般

13。维护性 基本可以免维护 较好

14。价格

网友F:
#伺服系统# 一段深刻怀念的记忆-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6/718209_1.shtml

网友G:
对这个 我不专业 愿闻其详

网友H:
坐等大侠现身,学习

网友A:
好活动,顶起来!!!!!!!!!!!!!!!!

网友I:
伺服电机现在的应用真的很广泛,大到航空母舰,小到牙科医生的器具,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含啊!

单纯从选型方面来考虑,我一般是这样考虑的:

首先对于负载的判断,因为它决定了你所选择伺服控制单元的功率大小,包括出力和制动方面;

其次考虑使用它的安装方式,如果是竖直安装的情况,最好选用带抱闸的伺服,以防止去使能后的自由下落;

最后是品牌的选择,它可以涉及到使用之后的售后及维修方面,大品牌的品质有保障,小品牌的售后比较热心。

文章后面附上一篇关于台达伺服的选型,其它方面类同,我认为!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6/718360_1.shtml

网友J:
用过西门子的s120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软件用的是s7-technology。

网友K:
在工作中对伺服的应用不多,详细的也不太了解,大家谁有干货赶紧和大家一起分享下吧,我也顺便学习下

网友L:
选择一款合适的伺服驱动器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这主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选择,在选型之前,首先分析以下系统需求,比如尺寸、供电、功率、控制方式等,为选型定下方向。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各方面参数。

一般伺服驱动器的选型文档上给出的参数大致有这些:

1.持续电流、峰值电流;

2.供电电压、控制部分供电电压;

3.支持的电机类型、反馈类型;

4.控制模式、接受命令的形式;

5.通讯协议

6.数字IO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大致能选出与电机匹配的伺服驱动器。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工作环境,温湿度情况,安装是尺寸是否合适等。

网友M:
换积分,学习啊,应该好用吧额后我放IE无回复

网友N:
#伺服选型#松下A5系列MBDHT2110伺服选型案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6/71908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