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ijeoDesigner添加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7-06-20):
如何新建个变量,地址指向CANopen总线的地址,新建变量里面没有选择的,不知道如何搞了

求大神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最近才学到这里  我用的是  unity 10 编程的首先你要在PLC里面新建一个变量 然后在 做屏的软件里面新建变量 地址写与PLC一样的 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2019-05-08):
能把5.1版本的施耐德触摸屏编程软件和序列号也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