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安川伺服驱动器选型心得

楼主(2017-06-20):
安川伺服选型时候可以参考选型软件,计算出机械结构转动惯量比,推算出需要选择的电机型号

大致参数可以参考如下:

Pn000功能选择n.0010(设定值)第0位:设定电机旋转方向;设“1”改变电机旋转反向。第1位:设定控制方式为:“1”位置控制方式。
Pn200指令脉冲输入方式功能选择n.0101(设定值) “1”正反双路脉冲指令(正逻辑电平)(设定从控制器送给驱动器的指令脉冲的类型)
Pn202电子齿轮比(分子)
Pn203电子齿轮比(分母)
根据不同螺距的丝杆与带轮比计算确定,计算方法如下:
Pn202/Pn203=编码器条纹数(32768)X4 /丝杠螺距×带轮比×1000
参数设置范围: 1/100≤分子/分母≤100
注:1. KND系统内的电子齿轮比需设置为:CMR/CMD=1:1 (确保0.001的分辨率);2.如果是数控车床,X轴用直径编程,则以上计算公式中,分母还应乘以2,即: 丝杠螺距×带轮比×1000×2。
Pn50A功能选择n.8100(设定值) 1-使用/S-ON信号(伺服启动信号)。4-伺服驱动器上,“正向超程功能无效”。
Pn50B功能选择n.6548(设定值) 1-伺服驱动器上,“负向超程功能无效”。
Pn50E功能选择n.0000(设定值) 配KND系统时,设置为“0000”,详细见安川手册
Pn50F功能选择n.0200(设定值) 3-伺服驱动器上,CN1插头的27和28脚用作控制刹车用的24V中间继电器的控制信号/
BK。(注:当电机带刹车时需设置)
Pn506伺服关时,在电机停止情况下,刹车延时时间根据具体要求设定 注:设定单位以“10ms”为单位。出厂时设为“0”。(当电机带刹车时需设置)
Pn507伺服关时,电机在转动情况下,刹车开始参数根据具体要求设定
注:电机在转动情况下,伺服关断时,当电机低于此参数设定的转速时,电机刹车才开始动作。设定单位以“转”为单位。出厂时设为“100”。(Pn507和Pn508满足一个条件,刹车就开始动作)
Pn508伺服关时,电机在转动情况下,刹车延时时间根据具体要求设定
注:电机在转动情况下,伺服关断时,延时此参数设定的时间后半部,电机刹车才开始动作。设定单位以“10ms”为单位。出厂时设为“50”(即500 ms) 。(当电机带刹车时需设置)(Pn507和Pn508满足一个条件,刹车就开始动作)
安川伺服驱动器的伺服增益调整
根据上表设置好安川伺服驱动器参数后,开始调整伺服性能,步骤如下
1.确认或修改Pn110参数值为n.XXX0(X表示不需改变)。
2.开关一次驱动器电源。
3.控制器手动方式用中低速运行机床工作台
4.调整机械刚性值(修改F001中的数值)(方法同密码设定方法)
注:F001机械刚性值的数值范围为“1—10”,数值越大刚性越大。(驱动器初始值为“4”)

安川驱动器功能参数

辅助功能一览表,监视模式一览表,用户参数一览表,报警显示一览表
辅助功能一览表
Fn000显示警报追踪备份数据
Fn001设定在线自动调谐时的刚性
Fn002微动(JOD)模式运行
Fn003原点检索模式
Fn004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Fn005对用户参数设定值进行初始化
Fn006清除警报追踪备份数据
Fn007将通过在线自动调谐动作结果获得的转动惯量比数据写入到EEPROM
Fn008绝对值编码器多匝复位(设置操作)指令偏移量
Fn009自动调整模拟量(速度、扭矩)指令偏移量
Fn010设定密码(禁止改写用户参数)
Fn011确认电机机型
Fn012显示伺服单元的软件版本
Fn013发生“旋转圈数上限值不一致(A.CC)警报”时变更旋转圈数上限值设定
监视模式一览表
Un000电机转速
Un001速度指令
Un002内部转矩指令(相对于额度转矩的值)
Un003旋转角1
Un004旋转角2
Un005输入信号监视
Un006输出信号监视
Un007输入指令脉冲速度(仅在位置控制模式有效)
Un008偏移脉冲的值(位置偏移量)(仅在位置控制模式有效)
Un009累计负载率(将额定扭矩设为100%时的值:显示10ms周期的有效转矩)
Un00A再生负载率(可处理的再生电力设为100%时的值:显示10ms周期的再生消耗电力)
Un00B DB电阻功耗(将动态制动器动作时的可处理功率设为100%时的值:显示10ms周期的DB消耗功率)
Un00C输入指令脉冲计数器(用16进制表示)(仅在位置控制模式有效)
Un00D反馈脉冲计数器(用16进制表示)
用户参数一览表
Pn000功能选择基本开关
Pn001功能选择应用开关1
Pn002功能选择应用开关2
Pn003功能选择应用开关3
Pn004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005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100速度环增益
Pn101速度环积分时间参数
Pn102位置一半增益
Pn103转动惯量比
Pn104第2速度环增益
Pn105第2速度环积分时间参数
Pn106第2位置环增益
Pn107偏移
Pn108偏移叠加范围
Pn109前馈
Pn10A前馈滤器时间能参数
Pn10B增益类应用开关
Pn10C模式开关(扭矩指令)
Pn10D模式开关(速度指令)
Pn10E模式开关(加速度)
Pn10F模式开关(偏移脉冲)
Pn110在线自动调谐类开关
Pn111速度反馈补偿*1
Pn124自动增益切换计时*2
Pn125自动增益切换幅度*2
Pn200位置控制指令形态选择开关
Pn201 PG分频率数(16位)
Pn202电子齿数比(分子)
Pn203电子齿数比(分母)
Pn204位置指令加减速时间参数
Pn205旋转圈数上限值设定*1
Pn206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207位置控制功能开关
Pn208位置指令移动平均时间
Pn212 PG分频脉冲数(17位以上)*1
Pn217指令脉冲输入倍率*1
Pn218指令脉冲倍率功能选择*1
Pn300速度指令输入增益
Pn301内部设定速度1
Pn302内部设定速度2
Pn303内部设定速度3
Pn304微动(JOG)速度
Pn305软起动加速时间
Pn306软起动减速时间
Pn307速度指令滤波器时间参数
Pn308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参数
Pn309预约定额(请勿更改)*1
Pn400扭矩指令输入增益
Pn401扭矩指令滤波器时间参数
Pn402正转扭矩限制
Pn403反转扭矩限制
Pn404正转侧外部扭矩限制
Pn405反转侧外部扭矩限制
Pn406紧急停止扭矩
Pn407扭矩控制时的速度限制
Pn408扭矩类功能开关*
Pn409陷波滤波器1段频率
Pn40A陷波滤波器第1段Q值*
Pn40B陷波滤波器第2段频率*
Pn40C陷波滤波器第2段Q值*
Pn500定位完成宽度
Pn501零箝位电平
Pn502旋转检测电平
Pn503同速信号检测宽度
Pn504 NEAR信号宽度
Pn505溢出电平
Pn506制动器指令-伺服OFF迟延时间
Pn507制动器指令输出速度电平
Pn508伺服OFF-RMF制动器指令等待时间
Pn509瞬间停止保持时间
Pn50A输入信号选择1
Pn50B输入信号选择2
Pn50C输入信号选择3
Pn50D输入信号选择4
Pn50E输出信号选择1
Pn50F输入信号选择2
Pn510输入信号选择3
Pn511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512输出信号反转设定
Pn513输入信号选择5*1
Pn51A电机负载位置间偏移等级*1
Pn51B预约参数(请勿变更)*1
Pn51D
Pn51E位置偏移过大警告等级*1
Pn600再生电阻容量*1
Pn601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安川伺服器警报代码和故障排除
2009-07-19 10:59:12作者:黄豆芽来源:树林家园 浏览次数:166
安川伺服器警报代码和故障排除
A.02使用者参数失效 服务器EEPROM资料异常
A.03主电路译码器异常 电源电路侦测异常
A.04使用者参数异常 使用者参数设定超出许可范围
A.05组合错误 伺服马达与伺服驱动器容量不匹配
A.10过电流或散热器过热 有一过电流流过IGBT散热器过热
A.30回生异常 回生电路故障或回生电阻故障
A.32回生过载 回生电能超过回生电阻容量
A.40 DC过电压 主回路DC过电压
A.41 DC低电压 主回路DC低电压
A.51超速 马达转速过高
A.71过载高负载 马达大量超过额定转矩下操作数秒或数十秒
A.72过载低负载 马达大量超过额定转矩下连续操作
A.73动态制动器过载 当动态制动器作用时旋转的能量超过动态制动器电阻容量
A.74突波电流限制器过载 主电路电源在ON与OFF间频频转变
A.7A散热器过热 服务器的散热器过热
A.81绝对值编码器备用电池错误所有的绝对编码器电源均已失效且位置数据已被消除
A.82编码器CHECK SUM检查错误编码器内存的CHECKSUM检查结果不正确
A.83绝对值编码器电池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电压降低
A.84绝对值编码器资料错误 所收到的绝对资料异常
A.85绝对值编码器超速 当电源接上时编码器高速旋转
A.86编码器过热 编码器内部温度太高
A.b1速度指令输入读出错误 指令速度输入的A/D转换器故障
A.b2转矩指令输入读出错误 指令转矩输入的A/D转换器故障
A.bF系统警报 服务器内发生一个系统故障
A.C1伺服超速运转 伺服马达失控
AC8绝对值编码器清除异常及多次转动限制设定异常绝对值编码器多次转动未正确清除或设定
A.C9编码器通讯错误 服务器与编码器间无法通讯
A.CA编码器参数错误 编码器参数故障A.Cb编码器回授错误 与编码器的通讯内容不正确
A.d0位置错误脉冲满溢 位置偏差脉冲超过参数Pn505
A.F1电源线欠相 主电源一相未接
CPF00操作器传输错误 操作器与服务器传输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