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ID输入参数都要归一吗?

楼主(2017-06-20):
看了很多FB41的帮助和例子,一直没弄明白,设定值、反馈值是必须要整定成0--1的数吗?输出值是一定是0—1的数吗?PV_fac这个有什么用? FB41 有没有和台达PID指令里一样的暂存累积的积分值?恳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如果采用实数的话,因为需要表示0~100%的数值,因此一般使用0.00~1.00来表示。

2、无论输入还是输出,你都可以使用PV_PER引脚来输入或者输出0~27648的值,只是在FB41中已经对输入或者输出过程值做了整定,你也可以之后使用FC105,FC106进行整定。

3、输出有分量,你可以在分量上直接接驳变量。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上午做了一部分实验,感觉应该是把设定值和反馈值都做成0-1的数好理解一点。我现在在把原设备的台达程序翻译到300里,原程序的PID是做双极性PID运算,又把运算结果和PID指令执行前的输出值相加作为执行完成的输出值。我觉的用FB41直接做单极性运算,把计算结果直接做输出值应该就行。可又感觉是不是原程序的做法在从手动转换到PID时更稳定一点,想不清楚,有些纠结,这两种做法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