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变比计算公式

楼主(2017-06-20):
电流互感器变比

电流互感器变比的误差试验应在出厂试验时完成或在试验室进行。而电流互感器变比现场试验属于检查性质,即不考虑上述影响电流互感器变比误差的原因而重点检查匝数比。根据电工原理,匝数比等于电压比或电流比之倒数。因此测量电压比和测量电流比都可以计算出匝数比。

电流互感器变比试验方法分析原理

现根据试验接线图和等值电路图分别讨论电压法和电流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试验的原理和特点。

电流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试验接线图如图1所示。

电流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等值电路图如图2所示。

当电流互感器正常运行时二次线圈处于短路状态,铁心磁密很低,即Zm很大。从等值电路图可知,当Zm很大时,I1=I2'。

电流互感器变比计算公式

压电流互感器变比计算公式是:(当月抄见电量—上月底数)乘以电流互感器变比。例如:本月100KWH—上月50KWH=50*50/5,当月实际用电500KWH。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始终是5A;10KV电压互感器电压一般是100V。一般电流互感器变比为:(?/5)。(?)就是你要选择的数字,5是固定的,意思是把实际电流变为5A的电流。5/100是一种规格,5/150是一种规格,不同规格的互感器,它的变比不一样。5/100,它的比率20倍,5/150的比率是30倍。用5/100的互感器,不能用于一次电流大于100A的电路中,否则互感器会因为过流而烧毁;当一次电流等于100时,二次电流是5A,一次电流为80A时,二次电流为4A。以此例推。

电流互感器变比测试选择

电流互感器变比测试仪应用于测量35KV及以下系统高压计量装置的高压一次电流、低压二次电流,并可计算出变比值。鼎升电力DGCT-H电流互感器变比测试仪大屏幕液晶汉显,体积小、重量轻,DGCT-H电流互感器变比测试仪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和高速数字处理器,电流互感器变比测试仪具备手持式终端与钳表均采用高性能锂电池供电,一次充电可持续工作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