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个品牌变频器密码,内部资料收藏

楼主(2017-06-21):
1、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H系列的:33582

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2

2、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3、烁普变频高级菜单P301输入321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A000输入9,进菜单E001,输入机器G;

PE002额定电压,E003额定电流,E004电压校正,E005不动,E006电流校正。

4、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

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5、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型号CHV、CHE 、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6、没密码进不去;

6、三菱740的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7、爱默生TD3000的密码8888、爱默生TD3300的密码20028

8、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 (以前是,现在大家试试看)

9、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1、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10、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11、安川G7的密码,当显示 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12、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13、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14、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15、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16、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 里边,输入 28622 就进去了。

17、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18、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和 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19、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20、三垦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21。

21、欧陆590的万能密码是131122。

22、汇川变频器被密码锁定后看不到任何参数,输入通用密码18181可打开密码锁。

23、LG -iS5   FU2-9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

24、西门子品牌6SE70书本型变频器:设定密码打不开时,将P358和 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25、ABB品牌ACS600变频器: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26三菱品牌740系列变频器:设定密码打不开时,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27、艾默生品牌TD3000:设定密码打不开时,输入密码 8888。TD3300:设定密码打不开时,输入密码 20028。

28、安川品牌安川G5变频器:密码就在A1-04中显示,调到此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安川G7变频器:当显示 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

29、欧陆品牌590变频器:万能密码是131122。

30、施耐德品牌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31、富士品牌VG5变频器: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

VG7变频器: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32、日立品牌J300变频器: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33、松下品牌松下VFO变频器:按MODE三次 按▲直到显示999 同时按下▲和▼再按SET,就可以重新设置密码了。

34、LS品牌LG -iS5变频器:FU2-9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

35、台达品牌B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7522。

H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33582。

S1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75222。

A系列变频器: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36、英威腾品牌CHV、CHE 、CHF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0112。

37、三垦品牌被设置密码,将参数CD900设为36521即可。

38、汇川品牌超级密码为18181。

39、东元品牌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即可。

40、欧瑞(以前叫惠丰)品牌超级密码是: 1888。

41、普传品牌PI2000变频器: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42、西林品牌超级密码为6860。

43、嘉信品牌TX-4T040C型变频器: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若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44、   台达     A系列                  键盘锁定,把MODE和REST一起按下显示P256,按确认修改,把00改为01,确认退出即可。

       台达       B系列    57522

       台达       H系列    33582

       台达       S1系列  57522

45、 欧瑞       惠丰       1888

46、 烁普       "①P301=321、②A000=9进入菜单、E001-G/P、E002-电压、E003-电流、E004-电压校正、E006-电流校正。"

47、 普传       PI2000                 "将C01设置222进入P14设置成3,P14设置为2,

P01设定P/G,P02 380V,P03电流,P04电压,P05电流显示。"

       富凌       200 37131    23579

48 、英威腾           50112

49、三菱       740               没有密码进不去,把三菱740的面板拔下再插上。

50、艾默生    TD3000 8888

       艾默生    TD3300 2002

51、西林              6960

52、ABB       ACS600               "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①在16.03输入密码2303,②102.01参数设置FALSE后可以进入。"

53、安川       G5                 A1-04调到后,同时MENU和REST键10秒,可以看到密码,输入A1-05,

       安川       G7                 当调到A1-04,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试用这个密码就可以进去。

54 、日立       J300                     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初始化功能,(C0-C7)然后把这个端子与公共端子短接,变频断电再送电就可以。

55、嘉信       TX-4T040C          F00即是用户密码,出厂为8888,解密变频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可,在CPU上位空端子,没有插接件,只用两个焊盘

56、富士       VG3                     VG3,VG5,VG7

       富士       VG5                     最后一个参数的200号设为0是数据不可改,设为1即是可以改

       富士       VG7                     通用密码FFFF

57、西威                            在SERVICE里面输入28622

58、施耐德                         SUP菜单下找COD,输入6969

59、6SE70    书本型                  将P358和P359中的数据改成一样即可。

60、东元       M3                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二线制初始化。P00改成03为参数可以改动。

网友A:
收藏备用,谢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B(2019-11-17):
可惜没有海利普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