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TCP/IP并和程序通信

楼主(2017-06-21):
  串口转TCP/IP遵守的是标准的TCP/IP协议,所以任何遵守该协议的网络终端都可以和联网产品通信,可以用网络调试工具来模拟网络终端来和串口转TCP/IP产品通信。要想两个网络终端(这里是网络调试工具和串口转TCP/IP产品)能够通信,其参数配置必须需要配对。

        在UDP模式下,参数配置如图 1所示,左边为串口转TCP/IP产品的配置,右边为网络调试工具的设置。首先必须两者都是UDP工作模式。另外用红色箭头表示的,网络工具的目的IP和目的端口必须指向联网产品的本地IP和本地端口。用蓝色箭头表示的,联网产品的目的IP必须是网络工具所在计算机的IP地址,而联网产品的目的端口必须是网络调试工具的本地端口。这些网络参数配置好后才能保证双向的UDP数据通信。

UDP下IP参数配置

图1. UDP模式参数配置

  在TCP模式下工作模式有两种TCP服务端和TCP客户端,不论采用哪一种模式,必须一方是服务端,另一方是客户端,之后客户端才能访问服务端,都为客户端或者服务端则无法实现通信。当串口转TCP/IP作为客户端时,必须有3个对应关系,如图 2所示。串口转TCP/IP的工作模式为客户端对应的服务器模式,串口转TCP/IP的目的IP必须是所在计算机的IP地址,串口转TCP/IP产品的目的端口必须是本地端口。这样设置后串口转TCP/IP即可自动连接网络工具,连接建立后即可收发数据。

TCP客户端下IP参数配置

图2. 串口转TCP/IP作为客户端

         当串口转TCP/IP产品作为服务端时,也有3个对应关系,如图 3 所示,这里不一一解说。这样设置后点击网络工具的打开按钮即可和串口转TCP/IP产品建立TCP连接,连接建立后即可收发数据。                      TCP服务器的IP参数配置

图3. 串口转TCP/IP作为服务器

  如果上位机是通过两台设备通过网口连接的,配置方法也是类似的。首先用户需要将2台设备、计算机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中。连接计算机的目的只是为了配置,配置完成后计算机可以不必连接。点击设备管理,找到这2台设备,如图5所示。然后点击“设备编辑”,对设备进行配置。设备对联可以分为TCP对联和UDP对联。如果是TCP对联方式,两台设备的参数如图4所示。箭头所示的参数必须对应起来,如同“ TCP客户端”和“TCP服务器”的对应方式一样。TCP连接成功后,可以通过回到“设备管理”对话框看连接状态,如图5所示,如果两台设备的状态都是“已连接”则表示两台设备的TCP链路已经建立。

TCP设备对联
                     图 4. TCP设备对联参数配置
                     TCP对联完成检查
                     图5. TCP设备对联成功检查

       如果是UDP方式对联的,配置参数如图7所示,箭头对应的参数必须是一一对应的。UDP对联只要参数配置正确不必检查连接状态,发送的数据会自动发送到指定的设备。

UDP设备对联
                     图6. UDP设备对联参数配置

  如果是设备对联的,除了网口参数按照以上设置外,还必须设置正确的串口参数。主要是联网产品的波特率等需要和用户的设备的波特率等一致。这样设置以后,用户设备可以通过两台联网产品的串口互相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