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S2如何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控制信号

楼主(2017-06-21):
使用DVP ES2 如何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控制信号,来控制LED灯的亮度?

网友A:
是不是钱多了,是不是钱多了。

网友B:
那需要有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C:
需要有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D:
这个可以告诉你,LED灯目前亮度线性特性比较难做到平直,估计会和你的预期有差别

网友E:
换积分,学习啊,应该好用吧ADA

网友F:
学习模拟量输出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G:
用模拟量输出,想要什么信号都有

网友H:
特D写数字就行了

网友I:
加个模拟量扩展模块,再设置0-10V输出

网友J(2017-07-28):
加个模拟量扩展模块,再设置0-10V输出,或者将ES2换成EX2,自带模拟量输出输入

网友K:
用模拟量可以输出0-10V电压?看来我还有的学

网友L:
模拟输出可以输出0-10V?新手学习中

网友M:
模拟量输出就可以....

网友N:
加个DA模块

网友O:
加一个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N:
加模块或者用EX2

网友P(2017-09-04):
只能加模块

网友M:
加模块就可以啦

楼主(2017-06-21):
求助帖
30分-未结帖
使用DVP ES2 如何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控制信号,来控制LED灯的亮度?

网友(2017-11-04):
可以用台达的20S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