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S52系列电磁流量计选型和安装

楼主(2017-06-21):
合理选用与精确设备电磁流量计,对保证测量精确度、延伸表面的运用寿数都是很主要的.下面就电磁流量计的选用原则,设备条件与运用注意事项做简略介绍.

(一)电磁流量计的选用原则

电磁流量计的选用,主要是变送器的精确选用,而转换器只需要与之配套就可以.

1.口径与量程的选择

变送器口径一般选用与管道系统相同的口径.假设管道系统有待规划,则可根据流量规划和流速来选择口径.对于电磁流量计来说,流速以2—4m/s较为适合.在格外情况下,如液体中带有固体颗粒,考虑到磨损的情况,可选常用流速≤3m/s,对于易附办理的流体.可选用流速≥2m/s.流速判定往后,可根据qv=D2来判定变送器口径.

变送器的量程可以根据两条原则来选择:一是表面满量程大于预计的最大流量值;二是正常流量大于表面满量程的50%,以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

2.内衬材料与电极树料的选择

变送器的内衬材料及电极材料有必要根据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来精确选择,不然表面会因为布料和电极的腐蚀而很快损坏,而且腐蚀性很强的介质一旦走漏简略致使事端.因此,有必要根据出产过程中的具体测量介质,慎重地选择电极与布料的材料.

温度和压力的选择

电磁流量计能测量的流体压力与温度是有一定限制的.选用时,运用压力有必要低于该流量计规矩的工作压力.现在,国内出产的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压力规范为:

小于900 mm口径,工作压力为1MPa;

大于1000mm口径,工作压力为0.6MPa.

小于50mm口径,工作压力为1.6MPa; 如对变送器耐压有格外恳求,则可与出产厂家具体商量.有的厂家已能制造耐压为32MPa的电磁流量变送器.

电磁流量计的工作温度取决于所用的布料材料,一般为5—70℃.如做格外处理,可以逾越上述规划,如进口的耐磨耐腐蚀电磁流量计.变送器容许被测介质温度为—40一十130℃.

(二)电磁流量计的设备

要保证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精度,精确的设备是很主要的.

①变送器应设备在室内单调通风处.避免设备在环境温度过高的本地,不应受剧烈振动,尽量避开具有剧烈磁场的设备,如大电机,变压器等.避免设备在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设备地址便于修理.这是保证变送器正常运转的环境条件.

②变送器两端应装阀门和旁路.

③为了保证变送器测量管内充溢被测介质,变迭器最好垂直设备,流向自下而上.尤其是对于液固两相流,有必要垂直设备.若现场只容许水平设备,则有必要保证两电极在同一水平面

④为了避免烦扰信号,变送器和转换器之间的信号有必要用屏蔽导线传输.不容许把信号电缆和电源线平行放在同一电缆钢管内.信号电缆长度一般不得逾越30 m.

⑤电磁流量变送器的电极所测出的几毫伏沟通电势,是以变送器内液体电位为基础的.为了使液体电位安稳并位变送器与流体坚持等电位,以保证安稳地进行测量,变送器外壳与金属管两端应有杰出的接地,转换器外壳也应接地.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 ,不能与其它电器设备的接地线共用。假设不能保证变送器外壳与金属管道杰出接触,使用金属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再可靠接地.

⑥为了避免流速分相对测量的影响,流量调节阀应设置在变送器下贱.对于小口径的变送器来说,因为从电极中心到流量计进口端的距离已相当于好几倍直径D的长度,所以对上游直管可以不做规矩.但对口径较大的流量计,一般上游应有5D以上的直管段,下贱一般不做直管段恳求.

⑦转换器设备地址应避免交、直流强磁场和振动,环境温度为—20一50℃,不含有腐蚀性气体,相对湿度不大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