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端信号保持

楼主(2017-06-21):
输入端有个端口输入的接近开关信号保持,接近开关检查是好的。把接近开关线重新接上有能用一段时间,有出现信号保持。接近开关是用的(图尔克NI50-CP80-FZ3X2)

楼主:
谢谢  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如果你的接近开关选型没有错(N型输出或P型输出),接线也正确的。很有可能是你这种接近开关的漏电流太大,应该换一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接近开关选型没有错(N型输出或P型输出),接线...

接近开关是用了一段时间的,换了个就好了。换下来的装在别的地方也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