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PLC与OPC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7-06-21):
各位大神,ABB 573PLC 与kep sever OPC 以太网通讯 怎么设置啊,急急急!!谢谢!!

网友A:
abb 有自己的OPC SERVER,所以没必要用kep server,好像kep server也没有ABB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 有自己的OPC SERVER,所以没必要用kep server,好像kep server也没有ABB驱动

以前读过,忘记怎么设置了,KEP是没有ABB驱动,是通过MODBUS 读取,主要是ABB的OPC没用过更不熟悉,而且现在也没软件

网友B:
有自己的OPC SERVER,所以没必要用kep server,好像kep server也没有ABB驱动

网友C:
kep server有ABB驱动,以前还用它和西门子WINCC上位机进行过通讯,不过最好是要授权,才用<此处内容被屏蔽>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abb 有自己的...

给你发了站内信,请查收

网友D:
看看大神是怎么调试的,学习下

网友E:
实验步骤:

1、系统概述,硬件搭建和接线

CP1W-CIF41安装在选件板槽位1或槽位2,当连接到槽位1或槽位2时,对应的CPUDIP开关45拨到ONCP1W-CIF41硬件版本1.0的话只能使用一个,硬件版本在2.0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两个的。

2、软件设置

设置CIF41IP地址为192.168.250.10,点击传送,用CX-P在线工作

打开FINSGATE WAY软件,选到ETN_UNIT,点击右边的Start

选到Networks and Units,双击Ethernet 17,出现以太网单元属性。

Network Settings为本地设置,设置如下,Network NO.0Local Node Address20Communication Unit NO17

Communication Unit Settings设置如下。

UDP Nodes设置如下,点击确定,重启ETN_UNIT

打开FINS Network TesterPeer Address,第一位为网络号,第二位为节点号,第三位为单元号,发生0501的命令,反馈回来PLC的型号,说明和FINSGATE WAY通上了。

打开OPC软件,新建一个device

右击device,点击New Tag

TAG属性设置如下,设为DM0Type设为WORD,点击OK

然后监控TAG

实验现象:

CX-P中把D0的值改为#100

OPCD0的值也为&25616进制为#100

网友F:
资料下载过来看看,学习学习,感谢

网友G:
正在学习中,不晓得难不难学呢。。。

网友H:
换积分,学习啊,应该好用吧刚回啦GV亲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