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模式在线切换问题
orange!

楼主(2017-06-21):
请问伺服电机的几种模式是否可以在线切换,比如速度模式运行了一段时间不想运行了想运行位置模式,是否可以简单的发个指令就切换,如果可以,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A:
当然可以,一般驱动器都有控制模式切换输入接点,切换引脚电平即可。图为松下A6 X4引脚控制模式切换分配

网友A(2023-09-24):
需要累计总积分超过100积分(非当年有效积分),才具备下载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