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中断问题

楼主(2017-06-21):
请问各位大神,本人遇到三菱PLC程序急停中断问题,按下急停程序脉冲被中断,机器必须复位才能继续运作,有没指令可以暂停脉冲发送,取消急停后,接着发送剩下的脉冲,不需要再复位回原点再重新运行!!可能很多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A:
急停时将当前发送脉冲数记录,复位后将要发送的脉冲数-前面记录的脉冲数的结果作为脉冲发送指令的发送脉冲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停时将当前发送脉冲数记录,复位后将要发送的脉冲数-前面记录的脉冲数的结果作为脉冲发送指令的发送脉冲数据。

这方法没有尝试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学习大神的方法,我也遇见过,但没说解决  想学习先

网友C:
这有什么问题啊?

发了多少脉冲是知道的吗。停了之后剩下多少也是可以算的吗。下次走之前剩下多少就发多少,有什么困难?

已经发了多少可以用高速计数器算回来,有的plc内置也有计数器记录的,就2-1=1的事情。

这个你不会不知道的,只是想图个省事,叫人做。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