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解答!旧换新之后的问题

楼主(2017-06-21):
1、比如原来用的是二代伺服驱动器现在更换为5系或者7系的话,需要调整什么参数吗?

2、又比如原来用的是二代电机现在可以直接换5系或者7系电机吗?可以的话需要调整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1. 用sigmawin+可以将伺服参数直接转换。

  2. 不同系之间的马达和驱动器不能配套使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专业安川伺服维修,升级改造,技术调试;欢迎技术交流:135-6036-6762(微信同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专业安川伺服维修,升级改造,技术调试;欢迎技术交流:1...

欢迎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