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盒压力表的特点及如何选型
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热电偶,热电阻,电缆

楼主(2017-06-22):
本文主要介绍膜盒压力表结构特点及选用。

膜盒压力表又称微压表,表采用膜盒转测量微小压力的敏感元件。适用于测量无爆炸危险、不结晶、不凝固,以及对铜和铜合金无腐蚀作用的液体、气体或蒸汽的低微压力。广泛应用于锅炉通风、气体管道、燃烧装置等其他类似设备上。

不锈钢膜盒压力表参照原膜盒压力表的结构特点而研制的具有耐腐蚀作用的微压表。其导压系统及外壳均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应用于锅炉通风和气体管道等设备上,在耐腐要求较高的工艺流程中测量各种气体介质的微压和负压。精确度等级:2.5

膜盒压力表主要有接头、表壳、膜盒、连杆、机芯、指针、表盘等组成。仪表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波纹膜盒在被测介质的压力作用下,其自由端产生相应的弹性变形,再经齿轮传动机构的传动并予放大,由固定于齿轮轴上的指针逐将被测值在度盘上指示出来。还有调零装置,可以方便调整零位。

膜盒压力表的测量范围在-80~60000Pa,但是要根据不同的压力量程选用不同的膜盒压力表,压力-1000Pa~60000Pa时建议选用圆盘式膜盒压力表,如果压力在-80Pa时建议选用矩形膜盒压力表。

膜盒压力表主要参数;

1.表盘直径:¢60、¢75、¢100、¢150;

2.精度等级:1。6级;2。5级;

3.量程范围:0~1.6;0~2.5;0~4;0~6;0~10;0~16;0~25;0~40;-4~0;-6~0;-10~0;-16~0;-25~0;-40~0-2~2;-3~3;-5~5;-8~8;-12~12;-20~20Kpa;

4.膜盒弹性元件和接头体材质有铜合金及不锈钢316等。

5.膜盒压力表结构形式:径向直接安装式;轴向直接安装式;轴向带前边安装式;轴向卡箍式等;

膜盒压力表用途:

用于锅炉通风和气体管道等设备上微小压力测量,膜盒压力表可以就地安装并现场指示。

关于膜盒压力表结构特点及选用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本文www.hfybdl.com为您提供

网友A:
不错,在小压力测量时我们都选用膜盒式压力表,压力大的选择弹簧管时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