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涡街流量计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22):
1.上下游必须有足够的直管段。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在同一平面上有二个90。弯头,则:上游直管段≥25D,下游直管段≥5D 。调节阀应安装在传感器的下游5D以外处,若必须安装在传感器的上游,传感器上游直管段应不小于50D,下游应有不小于5D。

2.合理选择安装场所和环境。

        避开强电力设备,高频设备,强电源开关设备;避开高温热源和辐射源的影响,避开强烈震动场所和强腐蚀环境等,同时要考虑安装维修方便。

3.管道采取减振动措施。

      传感器尽量避免安装在振动较强的管道上,特别是横向振动。若不得已要安装时,必须采取减振措施,在传感器的上下游2D处分别设置管道紧固装置,并加防振垫。

4.安装点上下游的配管应与传感器同心,同轴偏差应不小于0.5DN。

5.传感器在垂直管道的安装。

        测量气体流量时,传感器可以安装在垂直管道上,流向不限。若被测气体中含有少量的液体,气体流向应由下向上。测量液体流量时,液体流向应由下向上:这样不会将液体重量额外附加在探头上。

6.在水平管道上安装是流量传感器最常用的安装方式。

       测量气体流量时,若被测气体中含有少量的液体,传感器应安装在管线的较高处。测量液体流量时,若被测液体中含有少量的气体,传感器应安装在管线的较低处。

7.传感器在水平管道的倒装。

      一般情况下不推荐用此安装方法。此安装方法不适用于测量一般气体、过热蒸汽。可用于测量饱和蒸汽,适用于测量高温液体或需经常清洗管道的情况。

8.传感器在水平管道的侧装。

      无论测量何种流体,传感器可以在水平管道上侧装,特别是测量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和低温液体,若条件允许最好采用侧装,这样流体的温度对放大器的影响较小。

9.测压点和测温点的选择。

        根据测量的需要,需在传感器附近测量压力和温度时,测压点应在传感器下游的3-5D处,测温点应在传感器下游的6-8D。

10.传感器在有保温层管道上的安装。

    测量高温蒸汽时,保温层最多不能超过支架高度的三分之一。

网友A: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都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