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一个按钮连接多个变量

楼主(2017-06-22):
各位老师请问怎么组态一个按钮连接多个开关变量啊,就是要做个按钮动作可以同时控制多个通道的开关,本人自己想做一个画面,有8个开关控制8个灯,在做2个按钮一个是全开,一个是全关,请问该怎么操作啊,先谢谢各位高手老师

网友A:
在全开按钮构件属性,脚本程序中设置M1=1 M2=1 M3=1 M4=1 M5=1 M6=1 M7=1 M8=1 在全关按钮构件属性,脚本程序中设置M1=0 M2=0 M3=0 M4=0 M5=0 M6=0 M7=0 M8=0

楼主:
谢谢,谢谢老师。回头我试试,这功能我试了挺长时间 了没有 成功

楼主:
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是还有我没添加正确的吗

网友B:
换行啊,每条语句都回车下。

网友C(2017-08-15):
引用 网友B:
换行啊,每条语句都回车下。

谢谢老师的指导,现在已经正常了,谢谢

网友D(2017-11-26):
貌似没啥用 PLC程序干的活儿 非要折腾到屏幕上来

网友E(2018-01-31):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转积分的,我的积分啊

网友F:
高手,

引用 网友A:
在全开按钮构件属性,脚本程序中设置M1=1 M2=1 ...

网友G(2018-09-28):
 想看看,拿来学习学习 内容的回复!

网友H(2019-04-14):
学习一下,混个积分

网友I(2019-05-25):
引用 网友H:
学习一下,混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