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和接触器的共同特征

楼主(2017-06-22):
转换深度

式中的RDK叫做断开或者截止时的电阻,RJT叫做接通或者导通时的电阻,h叫做转换深度。

对于有触点的开关电器h=1010〜1014,;对于无触点的电器h=104〜107

正是由于有触点的开关电器,它的转换深度比较高,从而保证在接通电路时,开关电器的执行电流电能损耗小,对被控电路的影响也小;断开电路时,有触点的开关电器,其执行电路ide电阻非常高,从而可以保证电器的耐压水平。

相比之下,无触点电器在开断后,它不会产生电弧。但无触点电器的转换深度比较低,因此其损耗较大,且发热相对要严重得多。

电磁式电器结构

电磁式电器的结构包括触头部件、操动系统和线圈等部件,还有灭弧系统及部件。

电磁式电器分为三类,有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和其它专门功能的继电器(例如温度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等等)。接触器也具有这些结构特征。

简单描述:

(1)当电磁式继电器的激磁线圈通电后,激磁线圈电流逐渐增加并在电磁系统中产生磁通,其中衔铁与铁心之间气隙中的磁通将作用于衔铁。

随着工作磁通逐渐增加,作用于衔铁上的电磁吸力(转矩)也越来越大。当电磁吸力大于系统反力时,衔铁将绕其转动轴转动带动其执行部分(触头系统)的动触头C0运动,从而实现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变位。

(2) 激磁线圈断电后,激磁线圈电流逐渐减小,电磁系统中的磁通也逐渐降低,工作气隙磁通也随之降低,作用于衔铁上的电磁吸力越来越小。当电磁吸力小于衔铁反力 时,衔铁在系统反力的作用下开始向其初始位置返回,带动动触点C0向其初始位置运动,直至常开触点和常闭触头复位。

电磁式电器返回特性

返回系数是电磁式继电器共同具有的特性,它反应了电器的继电特性明显程度。通常返回系数小于1。

将继电器的激磁线圈输入端X看成是元件的输入,将触头系统中触点的变位Y看成是元件的输出,则继电器输入—输出特性就包括返回系数。

设Y0和Y1分别为继电器常开触点的初始态和动作态。当X<Xd时,Y不变位;当X>Xd后,Y从Y0跃变至Y1。Xd称为继电器的动作值。当X持续大于Xd时继电器常开触点的状态将不再改变。

此后逐渐降低X,只要X≥Xf,继电器常开触点始终处于闭合位置;当X<Xf,Y=Y0,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返回到初始位置。Xf被称为继电器的返回值。

电磁式继电器的动作值与返回值之差△X被定义为回差。这种输出状态改变时其动作值大于其返回值的特性,被称为继电器(开关电器)的继电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