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D,坐标在动,实际不动..

楼主(2017-06-22):
系统980TD,,手动X轴,正常

手动Z轴,显示器数值变化,但拖板实际不动(配电箱内Z轴伺服放大器无数值变化,而手动X轴时,X轴放大器有数值变化..)大概是哪的问题,,TKS....

网友A:
控制线路问题吧,接触不良或信号线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线路问题吧,接触不良或信号线中断。

这种简易的伺服,不是:上位机发出脉冲,然后电机转动,通过屁股后面的编码器来校验? 上位机数值变化,为什么电机不转,却不会产生报警?

网友B:
注意下操作面板的工件程序校验按钮,一般机床都有这个功能是机床的标准功能,当此按钮按下后功能生效,坐标数字变化而电机是锁住的,校验程序用。有的机床能锁住的仅Z轴,而有的机床能将所有轴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下操作面板的工件程序校验按钮,一般机床都有这个功能...

TKS..今天算是修了一半..是控制线坏了..奇怪的是,上位机发出了脉冲,而电机实际上不转,却不产生报警,,也是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线路问题吧,接触不良或信号线中断。

TKS...确实是你说的问题..Z轴放大器CN1那个线到面板,不知哪坏了,拿下来量不出来,可能是插口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