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器报警14.1

楼主(2017-06-22):
松下伺服A5报警14.1,更换驱动器和电机后还是报警,拆掉驱动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连接,在驱动器上对电机进行试运转时电机刚动就报警,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A(2021-02-25):
Err 14.0 过电流保护;Err14.1 IPM异常保护

松下伺服电机技术支持反应原因:

在逆变器上流动电流超过规定值。

① 驱动器故障(电路,IGBT的部品不良等)

② 电机电缆U,V,W短路。

③ 电机电缆接地。

④ 电机烧毁。

⑤ 电机电缆接触不良。

⑥ 由于频繁接通,关闭伺服,导致动态制动器用的继电器熔化。

⑦ 脉冲输入和驱动器开启的时间同步或者脉冲输入过快。

⑧ 动态制动器电路过热导致温度保修死断线。(仅E,F型)

⑨ 功率模块过热保护。

具体可以到上海会通官网来了解一下更多详细内容!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