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采集卡都有哪些基本类型

楼主(2017-06-22):
视频采集卡又称视频捕捉卡,用它可以获取数字化视频信息,并将其存储和播放出来。很多视频采集卡能在捕捉视频信息的同时获得伴音,使音频部分和视频部分在数字化时同步保存、同步播放。

视频采集卡有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软压缩卡和硬压缩卡

软压缩卡,也称视频采集卡,该电路板卡主要是由1个或多个视频采集芯片及周边元件、电路组成,电路结构比硬压缩简单。这种卡只负责采集视频,而视频压缩、解压缩及其他视频处理则是由CPU运算实现。

软压缩视频采集卡基本原理:摄像机模拟视频信号输入到DVR卡,由视频采集芯片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直接或通过PCI桥芯片进入PCI,再传输到内存,显卡中,由CPU执行DVR软件里的压缩算法,将庞大的视频信号压缩后存储到硬盘中。硬压缩卡,也称视频采集压缩卡,该电路板卡与软压缩卡不同的是,多了视频压缩与解压缩部分电路结构,视频压缩没有交给电脑CPU去处理,而是交给DSP芯片去处理的。

硬压缩视频采集卡基本原理:摄像机模拟视频信号输入到DVR卡,由视频采集芯片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传至板卡自带的临时存储器中,再由卡上自带视频压缩芯片执行压缩算法,将庞大的视频信号压缩变小,最后这些压缩后的直接或通过PCI桥芯片进入PCI,存储到硬盘。

在视频压缩能力方面,硬压缩优于软压缩。软压缩卡由于利用CPU压缩,消耗电脑资源,合理配置电脑是软压缩DVR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

模拟采集卡和数字采集卡

从视频信号源和采集卡的接口来分,视频采集卡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模拟采集卡,另一类是数字采集卡。

模拟采集卡通过AV或S端子将模拟视频信号采集到PC中,使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其视频信号源可来自模拟摄像机、电视信号、模拟录像机等。

数字采集卡通过IEEE1394数字接口,以数字对数字的形式,将数字视频信号无损地采集到了PC中,其视频信号源主要来自DV(数码摄像机)及其它一些数字化设备。

模拟采集卡与数字采集卡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使用数字采集卡,在采集过程中视频信号没有损失,可以保证得到与原始视频源一模一样的效果,而使用模拟采集卡则视频信号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有人曾形象地作了一个类比:模拟采集类似于利用录像机翻录影带,翻录的子带总是不如母带清晰,如果再利用子带翻录,效果会更差;而数字采集就像用电脑拷贝数据文件一样,无论复制多少次,复制的文件与原文件都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二合一采集卡,指的是数字模拟采集卡,AV+DV采集卡。数字输入输出,模拟接口输入(DV/AV/S-video),全接口板卡。

外置式采集盒和内置式采集卡

外置式的USB视频采集卡和内置式的PCI接口视频接收卡。

这两种东西各有优缺点,如果你的资金不是很充足,推荐你选用内置式的PCI视频接收卡。插卡式卡推荐选用PCI接口。同时它还有以下好处:

首先,肯定是价格要比外置的便宜很多,其次,它不会占用外部的桌面空间,现在在电脑桌上有太多的外设,如果摆放的过多也是件比较烦人的事情;其三,内置视频卡不需外接电源,不仅省去了一个电源插头的位置,也减少了电源连接线过多而显得十分杂乱的情况,而且还可以避免因市电电压不稳而带来的视频质量下降的情况发生;其四,内置的视频接收卡大多数都可以在Windows系统下实现多任务。

内置式视频卡弱点;易受到电脑内部元器件的电磁干扰,引起其播放质量下降;在板卡安装时要比外置的麻烦一些,必须要拆开机箱才可以进行安装,在安装驱动或软件时也容易和其他电脑设备发生冲突,外置式采集卡的优点就显而易见,外置式性能比起内置的视频接收卡来说会稳定一些。需要外接专门的电源和占用计算机上的一个并口,这对于已经连接了较多外设的朋友会造成很多不便。

视频采集卡种类繁多,但对那些非大量商业视频采集处理的业余爱好者来说,一张没硬件压缩功能的价廉的视频采集卡,或带有采集功能的电视卡和3D图像卡,就完全足以胜任。只要在软件方面下功夫,完全可以获得和那些高档昂贵的视频采集卡相当的处理结果,当然相比之下在后期影视文件的制作过程会花你更多的时间。随那些价廉或综合卡所带的视频采集软件通常由于过于简单,特别在文件实时存盘引擎方面,直接使用这些简单的采集软件进行视频采集处理的结果,通常让人很难满意。

网友A:
楼主是做视频采集这方面的吗?软件一般都用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