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浪涌保护器的各种参数含义

楼主(2017-06-22):
浪涌保护器作为低压配电系统的元件之一,所涉及到很多的参数指标都与其他的空气开关是相同的。但是每一种空气开关都有其不同于其他空气开关的参数与指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空气开关都如此。只是一些特殊作用的空气开关才会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参数。例如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浪涌保护器和隔离开关等。以下是浪涌保护器的各种参数含义的解析。
1、最大放电电流Imax:给浪涌保护器施加波形为8/20Μs的标准雷电波冲击1次时,保护器所耐受的最大冲击电流峰值。
2、额定放电电流Isn:给浪涌保护器施加波形为8/20Μs的标准雷电波冲击10次时,保护器所耐受的最大冲击电流峰值。
3、标称电压Un:被保护系统的额定电压相符,在信息技术系统中此参数表明了应该选用的保护器的类型,它标出交流或直流电压的有效值。
4、电压保护级别Up:浪涌保护器在下列测试中的最大值:1KV/Μs斜率的跳火电压;额定放电电流的残压。
5、额定电压Uc:能长久施加在浪涌保护器的指定端,而不引起保护器特性变化和激活保护元件的最大电压有效值。
6、数据传输速率Vs:表示在一秒内传输多少比特值,单位:bps;是数据传输系统中正确选用浪涌保护器的参考值,浪涌保护器的数据传输速率取决于系统的传输方式。
7、最大纵向放电电流:指每线对地施加波形为8/20Μs的标准雷电波冲击1次时,浪涌保护器所耐受的最大冲击电流峰值。
8、漏电流:指在75或80标称电压Un下流经浪涌保护器的直流电流。
9、最大横向放电电流:指线与线之间施加波形为8/20Μs的标准雷电波冲击1次时,浪涌保护器所耐受的最大冲击电流峰值。
10、峰值放电电流:分两种:额定放电电流Isn和最大放电电流Imax。
11、响应时间tA:主要反应在浪涌保护器里的特殊保护元件的动作灵敏度、击穿时间,在一定时间内变化取决于du/dt或di/dt的斜率。

网友A:
帖子是不错,不过好像发错版块了

网友B:
这个帖子不属于仪表,我给你转到低压吧,欢迎楼主常来。

网友C:
解析的很好,一直在用,没有关注这些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