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的问题

楼主(2017-06-22):
请问后16句怎么合并成一句?因为需要读取连续的开关量,除了PUTCHARS GETCHARS,还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BMOV($1000, ({Link2}1@W30513), 48)

$0.0 = GETB ({Link2}1@B11289)

$0.1 = GETB ({Link2}1@B11290)

$0.2 = GETB ({Link2}1@B11291)

$0.3 = GETB ({Link2}1@B11292)

$0.4 = GETB ({Link2}1@B11293)

$0.5 = GETB ({Link2}1@B11294)

$0.6 = GETB ({Link2}1@B11295)

$0.7 = GETB ({Link2}1@B11296)

$0.8 = GETB ({Link2}1@B11297)

$0.9 = GETB ({Link2}1@B11298)

$0.10 = GETB ({Link2}1@B11299)

$0.11 = GETB ({Link2}1@B11300)

$0.12 = GETB ({Link2}1@B11301)

$0.13 = GETB ({Link2}1@B11302)

$0.14 = GETB ({Link2}1@B11303)

$0.15 = GETB ({Link2}1@B11304)

网友A(2017-08-25):
请参考图片的说明,可以设置你要复制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