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风扇怎么装散热最好?小编来教你

楼主(2017-06-23):
夏天到了,我电脑的CPU温度一直保持在60度左右,显卡也是差不多,感觉有点高,硬盘也比较烫。温度过高会导致电脑死机甚至烧坏电脑的情况发生,因此机箱散热也不同忽视,对于电脑维修人员来说散热风扇的安装也许仅需要很短的时间,对于我们普通电脑用户来说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以下小编教你怎样安装机箱风扇散热最好,轻松助你安装机箱散热风扇

机箱散热风扇并不是随便安装就可以

很多电脑爱好者以为,只要买几个机箱散热器,安装在机箱出风口或者入风口就可以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安装机箱风扇也是需要掌握技巧的,这里的技巧就是指--机箱风道

机箱内部结构以及机箱内热源分布知识

机箱内部风扇可以分为2个区域:一个是入风口;一个是出风口。最好的机箱风扇安装方法是在机箱的前方,或者是侧面安装1或2个风扇,作为入风口,再去机箱的后方安装1-3个风扇作为出风口,一进一出带动机箱内部空气形成对流,这样就会把热量传递出去从而达到很好的散热效,以下我们先来一起看看机箱内部热源分布图:

机箱内部发热源分布图

如上图,在电脑机箱内部,发热量比较高的CPU区域、显卡区域以及硬盘等区域,红色区域为高温区,也就是我们CPU和供电区域。同时可以看到机箱内有前机箱风扇、后机箱风扇、电源风扇这三个位置为主要出风口,机箱风扇只能安装到这些位置。

单/双风扇安装示意图

如果只有一个散热风扇的话,那么我们只能采用单机箱风扇安装了。如果想仅靠单个风扇来抽机箱外部的冷风来散热的话是不适合装在机箱后面的,如上图大家也可以看到抽进内存的风流只进过了CPU就由电源风扇送出,所以其他部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散热,从而达不到整体机箱内存温度的降低,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理。如果网友们想选购单个风扇的话,建议还是采用抽风的形式装在机箱前部,或者送风的形式装在机箱后部。

单机箱风扇安装示意图

如果有两个后者以上双机箱风扇又该如何安装呢?其实双风扇可以从机箱前部分吸风然后通过后部及电源风扇来送出内部各个部件的热量,如下图:

双机箱风扇安装示意图

通过以上简单的风扇内部风道原理介绍,相信大家对于风道已经有所了解,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最常见的三种机箱风道,看看到底哪种更适合你。

机箱水平风道示意图

机箱立体风道示意图

机箱垂直风道示意图

看完以上经典的三种机箱风道示意图,你觉得哪种机箱风道散热比较好呢?下面我们再为大家附上媒体的权威评测图:

水平风道、立体风道、垂直风道散热对比

通过上面的温度数据对比我们看到垂直风道的温度相对较低,并且是这三种风道中所需费用最高的。通过上面的一组对比数值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下几点:

1.垂直风道散热好:从实际上效果来看,垂直风道自然散热效果确实占据优势。由于这样的机箱只有一个品牌具备相信熟知DIY的玩家一定了解,这样机箱的硬盘位位于背板上,因此的到很好散热效果,因此出硬盘温度高之外,CPU、GPU的降温效果,确实很好,并且优于其他结构设计机箱。

2.立体风道散热需多风扇:通过上面的风道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机箱内的5个风扇位全部使用了风扇,这样才能组建出散热良好的立体风道,对于玩家们需要下一些本钱购买风扇,同时多风扇的使用对于噪音来说新对也会比较大,这就需要玩家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风扇了。

3.实用的水平风道:对于选择水平风道的玩家来说,他们的平台发热量并不是很高,同时他们不需要太好的散热表现。往往选择这样的风道也是由机箱内原有风扇来定,小白级的玩家通畅会使用这样经济实用的风道。

小编 别看只是小小机箱风扇的安装,但其中却隐藏了许多知识原理,新手朋友不容小视,在机箱风扇的安装过程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参照上面介绍的安装方法和说明进行操作,相信阅读完本文大家都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机箱散热风扇安装了。

网友A(2017-09-04):
积分不够下载用.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