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D77MH4/LD77MH16模块配线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23):
三菱LD7MH系列定位模块配线时的注意事(LD77MH4配线,LD77MH16连线)

  LD7MH系列定位模块进行安装、配线作业时,必须全相断开系统使用的外部供应电源。如果没有全相断开,会导致触电或产品损伤。

三菱LD7MH系列定位模块配线时的注意事项有如下:
1、FG端子及LG端子必须采用LD77MH 的专用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0Ω)进行接地。否则会导致触电、误动作。应确实紧固FG端子的螺栓。
2、在确认端子排列后正确进行至模块的配线。
3、用厂商指定的工具压接或正确焊接外部输入信号用连接器。如果连接不完全,会导致短路、火灾、误动作。
4、应注意防止切屑或配线头等异物混入模块内。会导致火灾、故障、误动作。
5、在模块配线时,为了防止配线头等异物混入模块内,在模块上部贴有防止混入的标签。在配线作业中不要撕去此标签。在系统运行时,为了散热必须撕去此标签。
6、在模块前面的连接SSCNETⅢ电缆用的连接器内确实插入SSCNETⅢ电缆。
7、拆卸连接在模块上的电缆时,不要用手握住电缆部分牵拉。应用手握住与模块连接的连接器后进行拆卸。如果在与模块连接的状态下牵拉电缆,会导致误动作。此外,也会导致模块或电缆破损。
8、外部I/O信号电缆、通信电缆不要与主电路线、动力线、可编程控制器以外的负荷线等绑扎在一起或靠得过近。需离开100mm以上距离。由于噪声、浪涌、感应的影响会导致误动作。
9、与LD77MH 连接的电缆需放置在电缆导道中或进行固定处理。如果电缆不放置在电缆导管内,或不进行固定处理,由于电缆的晃动或移动,不注意的牵拉等会引起LD77MH、伺服放大器或者电缆破损,电缆接触不良会导致误动作。
10、连接LD77MH 的电缆与动力线接近(不足100mm)时,作为防噪声对策,请使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应在LD77MH 侧确实地与控制盘接地。
11、如果强行将SSCNETⅢ电缆从LD77MH 中拆卸,会导致LD77MH 及SSCNETⅢ电缆破损。
12、在拆卸SSCNETⅢ电缆后,如果不在SSCNETⅢ连接器上安装盖帽,由于附着垃圾或粉尘,会导致性能劣化、误动作。
13、在LD77MH 或伺服放大器的控制电源处于接通的状态下,不要拆除SSCNETⅢ电缆。请不要直视来自SSCNETⅢ连接器及SSCNETⅢ电缆前端发出的光。如果光线照射到眼睛内,会使眼睛产生刺痛感。(SSCNETⅢ的光源符合JISC6802、IEC60825-1 规定的等级1)
14、如果对SSCNETⅢ电缆给予大的冲击、侧压、牵拉、急弯、扭曲等的外力,会导致内部变形、折断,无法进行光传导。
  此外,在使用较短的SSCNETⅢ电缆时,容易发生扭曲现象,需充分注意。
15、在本手册记载的使用温度范围内使用SSCNETⅢ电缆。特别是MR-J3BUS□M、MR-J3BUS□M-A的光缆由合成树脂制作,如果被火或高温烘烤会融化。因此,请不要使其接触伺服放大器的散热器、再生选件、伺服电机等产生高温的部分。
16、SSCNETⅢ电缆布线时,需确保大于SSCNETⅢ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
17、为了不给SSCNETⅢ连接器部分添加SSCNETⅢ电缆的自重,需放置在电缆导道中或用绑扎线固定靠近LD77MH 的电缆部分。绑扎电缆时,光缆部分要留出保持在最小弯曲半径以上的平缓松弛度,避免扭曲。绑扎电缆部分时,应通过使用不含有传导性增塑剂的海绵、橡胶等缓冲材料,牢固固定。使用绑扎用粘着胶布时,推荐使用阻燃型醋酸布粘着胶布570F(寺冈制作所)。
18、因为乙烯胶带使用了传导性增塑剂,有可能影响光学特性,所以不要使其接触MR-3BUS□M、MR-3BUS□M-A 电缆。

 一般来说,软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聚四氟乙烯(氟树脂)中含有非传导性增塑剂,不会影响SSCNETⅢ电缆的光学特性。但是,一部分含有传导性增塑剂(邻苯二甲酸)的电线外包皮、绑扎带等有可能影响MR-3BUS□M、MR-3BUS□M-A。此外,MR-3BUS□M-B电缆不受增塑剂影响。
19、如果溶剂或油类附着在SSCNETⅢ电缆的光缆部分,会降低光学特性以及机械特性。在此环境下使用时,应对光缆部分实施保护对策。
20、存放时,为了不使SSCNETⅢ的连接器前端附着垃圾或粉尘,应在连接器部分安装盖帽。
21、在连接SSCNETⅢ电缆的SSCNETⅢ的连接器上,为了保护连接器内部的光学部件不受来自尘埃的影响,安装有盖帽。因此,直到安装SSCNETⅢ电缆之前不要拆除盖帽。此外,拆卸SSCNETⅢ电缆后,必须安装盖帽。
22、为了不弄脏,将安装SSCNETⅢ电缆时拆下的盖帽与SSCNETⅢ电缆的光缆端面保护用的套管,放入SSCNETⅢ电缆附属的带有拉链的塑料袋内保管。
23、在更换LD77MH、伺服放大器时,必须在SSCNETⅢ连接器上安装盖帽。此外,由于故障等原因委托修理LD77MH、伺服放大器时,也必须在SSCNETⅢ连接器上安装盖帽。在不安装盖帽的状态下运输电缆时,会损坏光学部件。此时,必须进行光学部件的更换修理。

网友A(2017-12-30):
PLC学徒,菜鸟进步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