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7-06-23):
755变频器中速度基准设置为zero speed是什么意思?

545号参数设置为zero speed,使用D网通信,并且PLC通过这个速度基准给予速度,这样会不会冲突,

状态字中的处于设定速度表示什么意思,是指达到给定的速度吗?

望大侠赐教!!!!!

网友A:
zero speed代表零速度

你的PLC是哪个品牌的PLC?

网友B(2017-11-14):
通过D网给速度,545参数要设定到你网卡的端口,一般D网卡安装在6槽,所有545设定为端口0:参数876

网友A:
545号参数是速度基准源

网友C(2024-02-19):
D网给速度,545参数要设定到你安装D网卡的端口,一般D网卡安装在6槽,所有545设定为端口0:参数876,实在不行搞一个中文固件给面板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