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里程机,油压伺服阀控制压力波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7-06-23):
简单介绍下这个项目:使用一个油缸输出压力将轮胎顶住一个可以旋转的圆形铁转盘(就是损耗测试)。现在控制是这样设计的:油缸的输出压力用负荷传感器检测,反馈给PLC,用PID指令控制输出一个4-20MA的信号给伺服放大器电路板,伺服放大器电路板在控制液压伺服阀,伺服阀控制给油缸供油的流量大小和方向来调节油缸的前进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当铁转盘静止时,控制输出的负荷压力很稳定(输出10000N的力上下波动正负50N),达到控制要求。
当铁转盘转动(转速大概50RPM)时,负荷压力波动就很大,没法稳定,(输出10000N的力上下波动正负1000N),怎么调节PI参数都没法稳定,而且波动一直存在,多长时间都没法减小。
铁转盘的真圆度也测了,误差很小。

转盘驱动的是使用直流驱动器驱动。

反馈用的负荷传感器使用的是4-20MA电流信号,PLC输出也是4-20MA电流信号,电气防干扰措施都做了。至少输入信号被应该没被干扰(监控驱动器输出前后,负荷传感器信号没变化)

请各位专家给予指点。

是PLC调节频率低了?还是伺服阀选型有问题(不够灵敏,有死区)?还是油路设计就有问题?

如果有懂轮胎里程机控制系统的,联系我,能够解决此问题,可以给予一定的技术指导费用,也是可以的。

谢谢!鞠躬!

网友A:
换积分,学习啊,应该好用吧为个体户

网友B:
建议用嵌入式的专有板卡开控制,PLC一般的刷新率在4ms左右,我们之前一个项目就是坏在用PLC做控制了,后来改为一般的板卡也不行,最后用fpga搞定的。中间浪费了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