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选型

楼主(2017-06-23):
水平丝杆 2010 长500mm    速度 10m/min        联轴器 直径10,丝杆螺距10mm,运动力矩50N.M

   丝杆每次移动距离2.5cm,    加速时间2,定位精度0.01MM,外部3相电压380V

负载质量M(kg)

·滚珠丝杠节距P(mm)

·滚珠丝杠直径D(mm)

·滚珠丝杠质量MB(kg)

·滚珠丝杠摩擦系数μ
0.1

·因无减速器,所以G=1、η=1

速度(mm/s)

单一变化

·负载移动速度V(mm/s)

·行程L(mm)

·行程时间tS(s)
1.4

·加减速时间tA(s)
0.2

·定位精度AP(mm)
0.01

0.210.20.2

时间(s)

滚珠丝杠的惯量JB=1.50E-04kg.m2

负载的惯量JW=1.63E-04kg.m2

换算到电机轴负载惯量JL=JWJL=G2x(JW+J2)+J11.63E-04kg.m2

对摩擦力的转矩Tw7.80E-03N.m

换算到电机轴负载转矩TL=Tw7.80E-03N.m

转数NN=60V/P.G1800r/min

选定电机的转子·惯量为负载的1/30*以上的电机JM≥JL/305.42E-06kg.m2
初步选择定R88M-U20030(Jm=

1.23E-05
选定电机的额定转矩×0.8
比换算到电机轴负载转矩
大的电机N.m
TMx0.8>TL0.50967.8E-03根据R88M-U20030的额定转矩Tm=

0.637(N.m)

加减速转矩TA0.165 N.m

根据上面的条件和公式电机选用MHMF022L1U2M电机,额定速度是3000r/min,

查询松下选型手册后,伺服器选用松下A5系列MADKT150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