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基本结构。。。。。。

楼主(2017-06-23):
变压器基本机构有哪些呢。。。。。。。。

网友A(2017-10-26):
一、铁心

变压器的主磁路为了提高导磁性能和减少铁损用0.35mm厚、表面

涂有绝缘漆的硅钢片叠成。

变压器的电路一般用绝缘铜线或铝线绕制而成。

油浸式变压器的器身浸在变压器油的油箱中。油是冷却介质又是绝

缘介质。油箱侧壁有冷却用的管子散热器或冷却器。

将线圈的高、低压引线引到箱外是引线对地的绝缘担负着固定的

作用。

二、绕组

三、油箱

四、绝缘套管

此外还有储油柜、吸湿器、安全气道、净油器和气体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