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7-06-24):
昆仑通泰触摸屏通电有滴的一声,屏幕无显示,哪里问题

网友A:
可能屏出问题了,最好打电话咨询下厂家。

网友B:
如果没有经过磕碰伤的话,自己先行刷新下固件驱动试试!

网友C:
看看灯管亮不亮,这种一般都是电源模块问题

网友D:
是不是背光灯烧了,

网友E:
看看后面电源模块,是不是线接反了,最主要就是这个,我以前也遇到。

网友F:
测量一下供电是否为24v 正常,低了会无法点亮屏。

网友G:
  1. 电源问题

  2. 屏本身问题

如果排出了电源问题,那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有可能是显示屏坏掉了

网友H:
检查下电源模块,要么就是屏幕灯管坏了

网友I:
先看电源是否接反,电压够不够,再就是看电源模块是不是坏了

网友J:
估计是背景灯不亮造成的。

网友K:
电源模块坏了。。。。。。。。。。。。。

网友:
换一条通讯线试试,可能是线坏了

网友L:
电源接反、接线松动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M:
应该是屏幕坏了,换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N:
看看后面电源模块,是不是线接反了,最主要就是这个,我以前也遇到

网友N:
看看后面电源模块,是不是线

网友O(2017-08-28):
检查一下电源线,接反会启动不了

网友P(2018-01-07):
检查背景灯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