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理解!linux下bus,device,driver三者关系

楼主(2017-06-24):
进一步理解!linux下bus,device,driver三者关系

1.bus:

总线作为主机和外设的连接通道,有些总线是比较规范的,形成了很多协议。如PCI,USB,1394,IIC等。任何设备都可以选择合适的总线连接到主机。当然主机也可能就是CPU本身。内存也是通过BUS连接到主机的,可内存使用的总线不是外设总线,因此和内存使用相同类型的总线的设备,谈及BUS比较含糊。

一块网卡在嵌入式开发中,直接通过内存总线接入到CPU。我们在写网卡驱动时,要给该BUS定义就麻烦了。

2.driver:

驱动程序是在CPU运行时,提供操作的软件接口。所有的设备必须有与之配套驱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一个驱动程序可以驱动多个类似或者完全不同的设备。

3.device:

设备就是连接在总线上的物理实体。设备是有功能之分的。具有相同功能的设备被归到一个类(CLASS中)。如音频设备(和声音相关的都算),输入设备(鼠标,键盘,游戏杆等)。

从宏观考虑,任何设备必须要连接到主机才能发挥其作用。一个鼠标离开了电脑主机就不再是鼠标了。提到了连接就必然出现总线BUS。任何设备要正常运行必须有软件支持,所有的设备必须有DRIVER。设备的目的就是完成功能,根据功能的分类,该设备必然属于某个CLASS。

1.三者的定义在 include/Linux/device.h里。

2.总线中的那两条链表是怎么形成:

这要求每次出现一个设备就要向总线汇报,或者说注册,每次出现一个驱动,也要向总线汇报,或者说注册。比如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会扫描连接了哪些设备,并为每一个设备建立起一个struct device的变量,每一次有一个驱动程序,就要准备一个struct device_driver结构的变量。把这些变量统统加入相应的链表,device 插入devices 链表,driver插入drivers链表。这样通过总线就能找到每一个设备,每一个驱动.然而,假如计算机里只有设备却没有对应的驱动,那么设备无法工作。反过来,倘若只有驱动却没有设备,驱动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3.总线上的两条链表已经有了,链表里的device和driver又是如何联系

每一个要用的device在计算机启动之前就已经插好了,插放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然后计算机启动,然后操作系统开始初始化,总线开始扫描设备,每找到一个设备,就为其申请一个struct device结构,并且挂入总线中的devices链表中来;

然后每一个驱动程序开始初始化,开始注册其struct device_driver结构,然后它去总线的devices链表中去寻找(遍历),去寻找每一个还没有绑定driver的设备,即struct device中的struct device_driver指针仍为空的设备,然后它会去观察这种设备的特征,看是否是他所支持的设备,如果是,那么调用一个叫做 device_bind_driver的函数。换句话说,把struct device中的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指向这个driver,而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把struct device加入他的那张struct klist klist_devices链表中来。就这样,bus、device和driver,这三者之间或者说他们中的两两之间,就给联系上了

 4.热插拔:

device可以在计算机启动以后在插入或者拔出计算机了。因此,很难再说是先有 device还是先有driver了。因为都有可能。device可以在任何时刻出现,而driver 也可以在任何时刻被加载,所以,出现的情况就是,每当一个struct device诞生,它就会去bus的drivers链表中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反之,每当一个一个struct device_driver诞生,它就去bus的devices链表中寻找它的那些设备。如果找到了合适的,那么ok,和之前那种情况一下,调用 device_bind_driver绑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