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运动中切割可实现吗?

楼主(2017-06-24):
 一条PVC板上,有这个的连续图案,现在想在B  A中间用刀切开,ab间是等距的,切割过程中,PVC板是一直运动的,根据产品不同,ab图案大小也不同,但都是等距的速度不固定。

原系统是波浪线花纹,对精度要求不高,用限位开关控制。

现在变成这种图案,只想改变切割功能,原来产品线不动。

本人原来一直做锅炉,换热方面,对运动控制没接触过,求路过的大神给指条明路,详细点最好,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要考虑运动轨迹问题了,其实对称图形运动轨迹都一样,找几个关键点作为单点,线段为2个单点组成,遇见障碍物,设置躲避点。最终回远点。

楼主:
什么意思,没懂,关键点?障碍物?躲避点?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人工置顶,求路过大神指点

网友C:
当然可以实现。只要增加一个电机在保证切刀和生产线同步就可以了。另外,生产线上要有个编码器测量实际速度,还要有个能识别字母位置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