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远程通讯接口电缆SC-10的使用

楼主(2017-06-24):
三菱PLC编程电缆线、三菱PLC通讯线、三菱PLC让很多的初学者分不清,以下通过实例来解析下!

       SC-10通讯电缆支持与所有的三菱PLC就地通讯,具有SC-09的全部功能。还可通过MODEM与电话线相连,实现计算机与三菱PLC的远程通讯、编程、监控等,这样您在任何有电话的地方都可操纵PLC,这无疑扩大了PLC的应用范围。

       SC-10支持MEDOC、SFC、FXGP/WIN、FXGPPEE、GPPW/WIN等编程软件,FX-MING等监控软件。

一、SC-10与三菱PLC的连接:
    1.就地通讯:将SC-10电缆的DB9插头(上面有印有:IBMPC)插入计算机的RS232串口COM1~COM4,将DB25插头(上面印有: PLC)直接插入FX2、A系列PLC,或经过产品上所带的FX-20P-CADP适配电缆转换后插入FX0、FX0s、FX0n、FX2n... 等系列PLC。计算机上运行MEDOC、FXGP/WIN、SFC、FX-MING等软件, 请参见相关的使用说明。
    2.远程通讯: 将SC-10电缆的DB25插头(上面印有:MODEM)插入MODEM的RS232串口,该MODEM须设置成自动应答状态, 并将电话线和电话机分别插入MODEM的对应插孔,PLC的连接与上面相同。在远方的计算机上连接好MODEM及电话线、电话机。

二、MEDOC软件远程通讯:
     由于MEDOC本身没有拨号功能,需先运行随产品附赠FX-LINK拨号软件,该软件需
在DOS环境下运行。
1.软件的安装:
    软盘上共有以下文件:

    FXLINK.EXE    ------------   DOS环境的拨号软件
    INSTALL.EXE   ------------   MEDOC压缩文件
    README.DOC    ------------   使用说明书
    FX-MING.EXE   ------------   监控软件FX-MING压缩文件(学习版,除只能
                                          与三菱PLC进行短时间通讯外,完全同正式版)

. 进入DOS操作系统
. 在硬盘建一子目录,如: C:\MEDOC
. 将软盘上的文件拷贝到该子目录,最好另建子目录安装FX-MING
. 运行INSTALL.EXE释放MEDOC所有文件
. 运行FX-MING释放FX-MING所有文件(软件的使用请看说明书FXMING.TXT)

2.拨号软件FX-LINK的使用方法:
    键入FXLINK启动拨号软件,屏幕上显示以下菜单:

可按菜单条目的首字母或移动光标键并按回车来选择菜单。

(1).MODEM设置:
     与计算机相连的MODEM一般不需设置,但与三菱PLC相连的MODEM必须设置成自动应答状态:
     将该MODEM连接到计算机的串口并接通电源,按P键选择对应的串口, 按M键进入MODEM设置窗,如下所示:

    移动光标键将S0=0项改为:S0=1 即响铃1次后自动应答呼叫,其他项可不作修改;然后按END键将设置存入MODEM的非易失RAM中,MODEM返回OK表示设置成功。这时MODEM的AA指示灯点亮,断开MODEM电源后再接通,AA指示灯仍然点亮。也可在WINDOWS的终端仿真程序下键入以上AT命令来设置MODEM。将MODEM设置成自动应答状态后再与SC-10和PLC相连。

AT命令说明:

AT       MODEM命令前缀,在输入指令之前必须先输入AT这两个字母
S0=n     响铃n次后MODEM自动应答呼叫,n=0,1,2,3,......,n=0则取消自动应答
&D2      在连线状态,若DTR信号消失,MODEM将挂断
E0       不回应所收到的指令
Q0       显示状态码(如OK,BUSY,NO CARRIER,CONNECT等)
V1       用英文显示状态码
&Y0      MODEM开机时载入第一组用户储存设定
&W0      储存正在使用之设定值到第一组用户储存区

(2).拨号:
    将MODEM连接到您所选定的串口上,按C键执行Connect菜单条目,弹出拨号窗,如
下所示:

输入连接PLC的MODEM的电话号码,电话号码中可包含以下控制符:

W  等待拨号音,用于分机拨外线。例:9W2870706 表示拨9后等待第二次拨号音建立后再拨电话号码2870706,暂停几秒后再拨号(可插入多个逗号),用于外线直拨分机。例:08382870705,,201表示先拨08382870705后暂停数秒,等对方自动总机语音提示完后再拨分机201
P  脉冲式拨号,如果当地交换机是脉冲拨号方式,请在电话号码前加P,例:P2870705本软件默认是音频式拨号

    输入电话号码后按END键,软件将完成自动拨号连接功能,与PLC端的MODEM连接成
功后会在窗口底行显示连接状态:CONNECT 9600,这时MODEM的OH、CD指示灯点亮。现在您可按ESC返回并退出FX-LINK,然后运行MEDOC软件,MEDOC的使用方法不变,请注意MEDOC中的串口号设置必须与MODEM连接的串口相同,其它参数使用默认值!

(3).挂断电话线:
    当MEDOC使用结束后,您应该挂断电话线。键入FXLINK启动软件,按D键或移动光标
并按回车键执行Disconnect菜单条目,弹出如下窗口:

    按Y键挂断电话线,这时MODEM的OH、DCD指示灯息灭。若按N或ESC键将不执行挂断命令。

您可建立以下批处理文件来连续运行FX-LINK和MEDOC软件:

FXLINK
MEDOC
FXLINK

三、FXGP/WIN软件远程通讯:
    先用FX-LINK或WINDOWS的终端仿真程序将连接PLC的MODEM设置成自动应答状态,连接好计算机的MODEM和PLC的MODEM,按以下步骤进行:

1.启动FXGP/WIN软件,在主菜单的PLC\Ports (端口设置)下选定与MODEM连接的口。
2.在Remote(遥控)\Enviroment(环境)\Modem(调制解调器)下用AT命令设置MODEM的参
  数,软件上例举了一些MODEM的设置,可直接使用;您也可以根据自己MODEM的型号参
  照说明书设置参数,甚至仅输入AT两个字符即可。根据本地交换机的类型选择音频拨号或脉冲拨号。
3.进入Remote(遥控)\Connect(连接)\to PLC(到PLC),选择Manual(手动)或New Entry
  (输入新文件),输入与PLC连接的电话号码,然后用鼠标单击OK(确定)按钮,连通被叫
  的PLC,连接成功后会在屏幕底行显示连接状态:CONNECT 9600,这时MODEM的OH、CD指示灯点亮。
4.连通后的操作与用SC-09直接连PLC的操作完全一样,您可完成程序的下载、上载、
  比较、监控等操作。
5.退出选择Remote(遥控)\Disconnect(挂断),挂断电话线。

FXGP/WIN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该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四、FX-MING监控软件的远程通讯:
    FX-MING是三菱FX系列专用的上位机监控软件, 该软件自身带有远程通讯功能,SC-10与MODEM的安装和设置与上述相同。现在假定您已完成监控画面的组态设计。

1.首先用ASCII文本编辑器(如DOS的EDLIN、CCED等)按以下格式创建电话号码簿:
  例:
     文件名:PHONE.BK

        FourStar,08382870705
        XCGK,0284348159
        GOWELL,01062615981
        DASHI,07556639961

2.启动监控程序FMON,在Project\Load下调入监控文件(*.DWG文件)。
3.在Configuration\Comms Setup下选定与MODEM连接的串口。
4.在Project\AutoDial下执行自动拨号:
    该选项弹出自动拨号(Auto Dial)提示窗,并显示已定义的电话号码簿。
    进入该选项,必须先创建一个电话号码簿(参见步骤1),它将包含你所需要监视的
所有点的电话号码。
    选中该功能后将显示下图所示的提示窗,若你尚未制作电话号码簿,则你必须在
继续运行之前,先退回到DOS并创建电话号码簿,提示窗只能同时显示三个电话号码,
其余的号码可通过选择提示窗右边的箭头来滚动显示。

    将光标移动到希望的号码并弹一下鼠标左键,或用数字键1,2,3,则选中该号码,为了按指定的方式设置调制解调器(MODEM),选中Modem setup框或使用键盘上的M键,您将看到下图所示的提示窗:

    在Command(命令) 框中,按照你的Modem使用手册输入Modem的AT命令串。选中Pulse(脉冲)或Tone(音频)框将使Modem按脉冲方式或音调方式拨号,选中Auto
Answer(自动应答)框将触发是否用自动应答功能,一旦Modem设置完毕,退出Modem
setup模式,选择你拨出的电话号码,单击CONNECT框建立连接。

5.在Configuration\Mode下选择运行模式(Run),开始监控。

    注意:进入Auto dial功能之前,你必须确定监控功能不是在运行模式,因为它将干扰送到Modem的联络信息。一旦Modem连通后,退出Auto dial功能, 再设定监控功能为运行(Run)模式。

6.为了终止Modem通讯,重新执行Auto Dial功能,并选择DISCONNECT(挂断)框.Modem必须是与Hayes产品兼容的产品。

附录:故障排除

1.不能拨号:
  检查软件设置的串口与连接MODEM的串口是否一致;MODEM的AT命令设置是否混乱,
  可输入AT&F&Y0&W0命令恢复到出厂设定。
2.拨号时显示"NO DIALTONE"(没有拨号音):
  检查电话线和电话机是否接反;若使用的小交换机其拨号音与电信局不同,或您的电话设置了转移呼叫,请键入ATX1再试。
3.远方MODEM不应答:
  检查连接PLC的MODEM是否设置为自动应答; SC-10是否正确连接; MODEM面板上的MR、TR指示灯是否点亮。
4.拨号完毕MODEM已进入协商(握手)状态,却无法连接成功:
  检查MODEM是否为Hayes兼容产品; 也可将两个MODEM相互交换后再试; 对于有些
  9600bps以下的老产品,可能无法连接成功。
5.无法挂断:
  键入AT&D2或AT&D3命令再试试看。
6.连接成功后,用MEDOC等软件通讯时出错:
  检查MEDOC等软件的通讯口设置是否与连接MODEM的串口一致, 通讯口参数是否改
  动,正确的参数为:
                  波特率(Bit rate):    9600
                  数据位(Word length): 7
                  校验位(Parity):      Even
                  停止位(Stopbits):    1

 常见的MODEM面板指示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