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三角程序控制线路(三菱FX1NPLC)

楼主(2017-06-24):
如果直接将此控制线路用三菱PLC程序做出来,或者说依继电控制的思路成三菱PLC程序,即是通俗所说的“经验编程法”。直接将断电控制线路的实际触点用三菱PLC程序中的“软触点”代替,将硬件的继电器,用三菱PLC中的软继电器来代替,应该是水到渠成,不费力气的。当然,采用PLC后,硬件控制线路也是有所改动的。

     可以看出,控制线路的接线已变得非常简单了。时间控制控制与切换完全由三菱PLC的内部程序来做。SB2、SB1为启动、停止接钮,切停止按钮按习惯接成常闭点控制的。接入KM2的常开点是用来确实工作状态的,三菱FX1N PLC断发出启动运行信号后,控制线路是否是作出正确的动作,无相应正确的动作,则判断为故障动作。当然也可以把FR1热继电器的触点接入三菱FX1N系列PLC输入点,用作故障报警、停机保护等KM3与KM2的动作控制虽然在软件上已作了互锁,但为确保安全,必须在硬件上作互锁的连接!
    据常规继电器线路图优化的程序图:下面是一段依照继电控制线路作的三菱FX1N PLC程序,二者是很相似的。仍用时间继电器T2作星/角切换的控制。

用置位、复位指令控制星/角运行的程序图

    看来做此段程序,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更为直捷和简便。使用置位指令,还有一个好处,即是对常开启动按钮,不必再加自锁触点。注意:在程序中,T0和T1也须用复位指令,使其状态复位,再开始重新延时动作。T3则在保护停机动作中,自行复位了。
    用顺控程序控制的程序图本段程序是用顺控指令配合置位、复位指令来做的。因初始状态位为S0,运行开始时,先使S0动作,一般用瞬时得电继电器M8002驱动S0(在本程序中,是用启动按钮驱动的。);因S0-S19的状态号一般用于特殊的用途,故实际的控制步大多是从S20开始;STL表示顺控指令开始,用在控制流程的前面,RET表示顺控程序的结束,作为程序的最后返回指令。用顺控指令作的程序,层次分明,一个动作为一步,清晰明了。S20步,Y0得电动作;S21步,Y1得电动作;S22步,星启动转为角运行;S23步,停机控制。

    以上三段简短的程序,只是控制一个简单的星/角启动与运行的流程。但互相参阅,可由此可看出三种编程方法的异同之处。为初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也许较易理解和入门。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星形启动为什么要有延时控制启动。

楼主:
考虑避免接触器触头之间拉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