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用库做定位,定位完成,完成位不复1?

楼主(2017-06-24):
伺服已经运行定位了,但定位完成位始终为0,请你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要有检测吧 只是程序吗

网友B:
定位输出那个端子对吗?你用的什么伺服啊

网友C:
定位完成后完成信位只是一个脉冲信号,试试用完成位置位一个M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输出那个端子对吗?你用的什么伺服啊

端子无问题,西门子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完成后完成信位只是一个脉冲信号,试试用完成位置位一个M寄存器

用M

与用v有区别?

楼主:
这个问题有时会出现,时间不定

网友C:
区别不在V和M这里,我说的是利用完成位当输入置位一个输出点,观察这个输出点就能判断走位完成后完成位有没有变化了。我用1200的PLC的库做定位,走位完成后完成位只有一个扫描周期的置位,人是看不到的,所以我猜测你这也是这原因,当然不一定对哈,请高手指正。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定位完成后完成信位只是一...

网友D:
这个done是输出量,你不去碰它,它就会一直on。没on的话就是你改写过它或者没完成你就断开了子程序的使能。

网友E:
s7-200的库默认加密,但网上流传一个dll文件,将其覆盖掉microwin安装目录里面的同名文件就可以用任意字符解锁POU密码,解锁后直接看看POU里面那个完成位的触发条件和持续状态等就一清二楚了。

论坛会自动添加<x>到链接里面,自己去掉或者百度"s7-200 pou解密"

http://pan.baidu.com/shareli<x>nk?shareid=1737120655&uk=3826981121

pan.baidu.com/share/li自己删掉nk?shareid=1737120655&uk=3826981121

网友F:
你的寄存器在别的地方被占用了,位,字节,字,双字的关系先看看是不是有重叠的地方

网友G:
网络15应该是初始化程序,可以不连续执行

网友H(2017-11-15):
你这个是用脉冲控制的吧,拥专门的库区控制不就好了吗,而且现在走通讯比走脉冲要好的多,接线也没这么多了。我这里也提供防西门子的合信品牌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

网友I:
一般是你设置出现问题了,好好看看

网友J(2018-07-10):
耐特不支持西门子的库。不太清楚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