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报警求助

楼主(2017-06-25):
本人刚接触MCGS 程序最近做的 ,但MCGS的报警不会做跪求大师指教, 是开关量报警  与PLC的x3 x4 x5 x6

 x3 和x4 是限位  求大师给一下步骤, 再报警策略里吗?

网友A:
数据对象属性---报警属性

网友B:
在实时数据库里双击要添加报警属性的对象,属性设置里有个报警属性,在这里设置就好了。

网友B:
刚看了你的文件,报警属性设置里的报警值全是0吗?0和1两个状态,根据需要设置报警状态。

要显示在画面上有两个方法:一是打开工具箱,添加报警显示,这个是列表显示;二是添加报警滚动条,也是在工具箱里添加。

当你设置的报警值满足时,会在报警列表里或报警滚动条里显示出来报警。

网友C:
 在实时数据库里双击要添加报警属性的对象,属性设置里有个报警属性,选择相应的报警设置项目,把它的报警值设为1就好了。

网友D(2017-11-26):
没积分啊!!!!!!求分享,,怎么赚积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