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电路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7-06-26):
此图工作原理是延时关闭吗?SB2按下KM1得电电动机开始工作。SB1按下KT得电KT延时常闭工作数秒后电动机才停止。为什么SB1按下电动机直接停止。KT不能得电工作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KM2 没自保。从图上看。

网友B(2017-09-25):
引用 网友A:
KM2 没自保。从图上看。

KM2、KT1串联不是KM2的自锁吗!

网友C(2018-04-20):
你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电机停止制动电路标题己经说了(能耗制动控制),按下SB1时电机断电KM2吸合自锁开始制动时间到时断开KM2制动停止,因为制动时间长了电机发热严重,很常用并且经济的一种制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