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调节多个目标的PID该如何控制呢

楼主(2017-06-26):
           有一个反应罐,原料A和B从一个流量阀处进去,然后从另外一个流量阀门流出,原料A和B反应会放热,反应转化率与反应温度、停留时间、反应物料浓度及混合配比有关,要求反应罐的温度和液位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尽可能多的提高转化率,那么被控量有两个阀门,采样数据有两个:温度和液位,

      怎么编写PID来控制这个?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B:
反应温度、停留时间、反应物料浓度及混合配比

感觉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你这个不太好弄,需要有大量的实际数据做依据,而且,不见得用PID就能搞定的。。。说不好还要自己做算法吧。。

只是自己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PLC

S7 400,请问编程思路应该怎么样?是不是要用串级调节?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但是感觉PID应该可以解决,就看怎么使用。

网友D:
不能帮到楼主你了,自己也在找答案

网友E:
建议:

进料控制温度,进料控制应增加出料的小量前馈,以便改善控制效果。

出料控制液位。

网友E:
出料增加温度前馈,以减少停留时间。

网友F:
求分享问题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