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继电器的比较

楼主(2017-06-26):
   继电器是一种根据某种输入信号的变化,而接通或断开控制电路,实现自动控制和保护电力拖动系统的电器。输入的信号可以是电压,电流等电量,也可以是转速,时间,温度和压力等非电量。继电器一般不是用来直接控制信号较强电流的主电器,而是通过接触器或其它电器对主电路进行控制。继电器包括:一,电流继电器。二,电压继电器。三,热继电器。四,时间继电器。五,速度继电器。继电器的种类较多,其工作原理和结构也各不相同,但就一般来讲,继电器是承受机构,中间机构和执行机构三部份组成,承受机构是反映和接入继电器的输入量,并传递给中间机构,将它与额定的整定值进行比较,当达到整定值时(过量或者欠量),中间机构就使执行机构产生输出量,从而接通或断开被控电路。

   继电器有很多种,博耳电力集多年技术积淀和持续不断的核心研发优势,在智能配电系统解决方案、能源管理、以及针对数据中心设施一站式动力环境设施解决方案等节能增效领域都很突出。

作为电气工作者,

继电器

是大家常接触的控制元件,两者作为控制产品,

其作用有相同之处,

但其控制逻辑却大不相同。

控制的优点是功能比继电器

控制的多,

像模拟量的控制,

微积分的控制等等,

还有就是可以方便的修改程序,

改变控制方法和控制对象。继电器控制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

作为电气工作者,

继电器

是大家常接触的控制元件,两者作为控制产品,

其作用有相同之处,

但其控制逻辑却大不相同。

控制的优点是功能比继电器

控制的多,

像模拟量的控制,

微积分的控制等等,

还有就是可以方便的修改程序,

改变控制方法和控制对象。继电器控制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

作为电气工作者,

继电器

是大家常接触的控制元件,两者作为控制产品,

其作用有相同之处,

但其控制逻辑却大不相同。

控制的优点是功能比继电器

控制的多,

像模拟量的控制,

微积分的控制等等,

还有就是可以方便的修改程序,

改变控制方法和控制对象。继电器控制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

作为电气工作者,

继电器

是大家常接触的控制元件,两者作为控制产品,

其作用有相同之处,

但其控制逻辑却大不相同。

控制的优点是功能比继电器

控制的多,

像模拟量的控制,

微积分的控制等等,

还有就是可以方便的修改程序,

改变控制方法和控制对象。继电器控制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

作为电气工作者,

继电器

是大家常接触的控制元件,两者作为控制产品,

其作用有相同之处,

但其控制逻辑却大不相同。

控制的优点是功能比继电器

控制的多,

像模拟量的控制,

微积分的控制等等,

还有就是可以方便的修改程序,

改变控制方法和控制对象。继电器控制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

  作为电气工作者,PLC、继电器是大家常接触的控制元件,两者作为控制产品,其作用有相同之处,但其控制逻辑却大不相同。PLC控制的优点是功能比继电器控制的多,像模拟量的控制,微积分的控制等等,还有就是可以方便的修改程序,改变控制方法和控制对象。继电器控制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

如果详细罗列PLC与继电器控制的不同,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

①控制逻辑:继电器控制逻辑采用硬接线逻辑,利用继电器机械触点的串联或并联及延时继电器的滞后动作等组合成控制逻辑,其连线多而复杂,体积大,功耗大,一旦系统构成后,想再改变或增加功能都很困难。另外继电器触点数目有限,每只一般只有4~8对触点,因此灵活性和扩展性都很差。而PLC采用存储逻辑,其控制逻辑以程序方式存储在内存中,要改变控制逻辑,只需改变程序,故称为“软接线”,其连线少,体积小,加之PLC中每只软继电器的触点数理论上无限制,因此灵活性和扩展性都很好。PLC由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功耗小。

②工作方式:当电流接通时,继电控制线路中各继电器都处于受约状态,即该吸合的都应吸合,不该吸合的都因受某种条件限制不能吸合。而PLC的控制逻辑中,各继电器都处于周期性循环扫描接通之中,从宏观上看,每个继电器受制约接通的时间是短暂的。

③控制速度:继电控制逻辑依靠触点的机械动作实现控制,工作频率低。触点的开闭动作一般在几十毫秒数量级。另外机械触点还会出现抖动问题。而PLC是由程序指令控制半导体电路来实现控制的,速度极快,一般一条用户指令的执行时间在微秒数量级。PLC内部还有严格的同步,不会出现抖动问题。

④ 限时控制:继电控制逻辑利用时间继电器的滞后动作进行限时控制。时间继电器一般分为空气阻尼式、电磁式、半导体式等,其定时精度不高,定时时间易受环境湿度和温度变化的影响,调整时间困难。有些特殊的时间继电器结构复杂,不便维护。  PLC使用半导体集成电路作定时器,时基脉冲由晶体振荡器产生,精度相当高,定时范围一般从0.1 s到若干分钟甚至更长,用户可根据需要在程序中设定定时值,然后由软件和硬件计数器来控制定时时间,定时精度小于10 ms且定时时间不受环境的影响。

⑤计数控制:PLC能实现计数功能,而继电控制逻辑一般不具备计数控制功能。

⑥ 设计与施工:使用继电控制逻辑完成一项控制工程,其设计、施工、调试必须依次进行,周期长,而且修改困难。工程越大,这一点就越突出。而用PLC完成一项控制工程,在系统设计完成以后,现场施工和控制逻辑的设计(包括梯形图和程序设计)可以同时进行,周期短,且调试和修改都很方便。

⑦ 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继电控制逻辑使用了大量的机械触点,连线也多。触点开闭时会受到电弧的损坏,并有机械磨损,寿命短,因此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差。而PLC采用微电子技术,大量的开关动作由无触点的半导体电路来完成,它体积小、寿命长、可靠性高。PLC还配备有自检和监督功能,能检查出自身的故障,并随时显示给操作人员,还能动态地监视控制程序的执行情况,为现场调试和维护提供了方便。

⑧ 价格:继电控制逻辑使用机械开关、继电器和接触器,价格比较便宜。而PLC使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价格比较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