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和普通的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6-26):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不明所以。

可以从应用上讲一讲有什么区别额?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是个无触点继电器,它由电子元件组成,当继电器关闭时有电子元件的漏电流输出所以当继电器关闭时输出端不能认为电路彻底断开了因为还是有微弱的漏电流输出,人去碰触输出端可能还会触电的。普通继电器是个有触点继电器,它由电磁线圈控制,当输入输出触点分离时,输出端没有电流输出,可以认为电路彻底断开。人碰触是不会触电的。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容量一般小一些,触电少一些,不过他相应的速度快一些,不会有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