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4MT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编程实例

楼主(2017-06-26):
FX1S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编程实例如下所示,在这里用FX1S-14MT-001来做分析示例说明。

[编程构想]
1、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大致阐述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
2、FX系列PLC单元能同时输出两组100KHZ脉冲,是低成本控制伺服与步进电机的较好选择!
3、PLS+,PLS-为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DIR+,DIR-为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端子。
4、所谓绝对位置控制(DRVA),就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32位寄存器D8140里。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5、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作到B点停止,接线图与动作位置示例如左图(距离用脉冲数表示)。
6、程序如下图:(此程序只为说明用,实用需改善。)

[程序说明]
1、在原点时将D8140的值清零(本程序中没有做此功能)
2、32位寄存器D8140是存放Y0的输出脉冲数,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当正转动作到A点时,D8140的值是3000。此时闭合X1,机械反转动作到B点,也就是-3000的位置。D8140的值就是-3000。
3、当机械从A点向B点动作过程中,X1断开(如在C点断开)则D8140的值就是200,此时再闭合X0,机械正转动作到A点停止。
4、当机械停在A点时,再闭合X0,因为机械已经在距离原点3000的位置上,故而机械没有动作!
5、把程序中的绝对位置指令(DRVA)换成相对位置指令(DRVI):
6、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0,则机械正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原点。D8140的值为0
7、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1,则机械反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左边距离B点3000的位置(图中未画出),D8140的值为-6000。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示意图]
1、FREE+,FREE-:脱机信号,步进电机的没有脉冲信号输入时具有自锁功能,也就是锁住转子不动。而当有脱机信号时解除自锁功能,转子处于自由状态并且不响应步进脉冲。
2、V+,GND:为驱动器直流电源端子,也有交流供电类型。
3、A+,A-,B+,B-分别接步进电机的两相线圈。

网友A:
很棒,受教受教了。666

网友B:
好文章,拜读了,谢谢!

网友C:
大神辛苦啦。值得一看,大神辛苦啦。值得一看

网友D:
给需要的人顶顶顶!!!!!11

网友E(2017-12-23):
学习学习!感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