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实时采集多路AB相编码器信号,并和PLC通讯

楼主(2017-06-26):
想找个单片机能实时采集多路编码器脉冲信号,A B相就够了,支持和几种PLC的通讯,可发给开发通讯协议,有成品的话想采购来测试下,稳定的话长期合作!

网友A:
单片机脉冲信号采集应该不难,关键是你们具体需要和哪些PLC通信?

楼主:
国外施耐德吧,欧姆龙,国内永宏,台达这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脉冲信号采集应该不难,关键是你们具体需要和哪些P...

网友B:
盲点。。单片机完全小白一枚····

网友C:
用单片机来做二相旋转编码器脉冲采集:1、你最大输入脉冲频率多高?2、采集输入有多少路?3、通信输出是否要正反转状态位?4、需求量大约有多少?我们做过多路温度采集器,这多路采集脉冲做起来更方便。

楼主:
频率不高,顶多2000脉冲的,一般我们都用200脉冲的编码器就行,路数八路,只需要AB相正交计数,也就是传送给我PLC实时变化的计数值就行了,如果板子稳定,长期合作,一年估计几十块板子。

网友C:
回复内容:编码器每秒十转,计数脉冲2000个/秒。问题:1、脉冲板通信接口用什么物理方式与PLC通信?是RS485还是网络RJ45?2、要与那些品牌的PLC通信,因为我要做不同品牌PLC的驱动软件包。

引用 楼主:
频率不高,顶多2000脉冲的,一般我们都用200脉冲的...

楼主:
485口,通讯通西门子1200,永宏,施耐德为主~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的,一般这种用单片机中断功能比较好,如果转速不快,用扫描的方法也行。

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E:
支持不同PLC的话也就485比较通用啦,modbus协议弄起来也不难,根据需要作主从机。

A/B相,2000Hz的频率,如果直接用单片机统计按照香农采用定理,单片机的理论最大运行周期时间要控制在1/2000Hz/4/2=62.5ns以内。

这样通信的延时要处理好不然在通信时会丢脉冲。

当然如果单片机本身有高速硬件计数器就好办了,当然芯片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F(2017-12-29):
上STM32,硬件解决是王道。

网友G(2018-10-09):
引用 网友F:
上STM32,硬件解决是王道。

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STM32,很多很多问题用51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