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无法显示数据

楼主(2017-06-27):
下载历史表格例子到触摸屏后,屏上不显示数据,PC模拟运行时有数据

请教各位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A:
窗口刷新下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所用的屏不支持数据存储功能,还是感谢建议

网友B:
    屏不支持数据存储? 没有 U 盘接口?

网友C: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一下怎么解释呢。。。MCGS用模拟器制作几个数据,在模拟运行时历史数据会显示,等下载到触摸屏后就没有显示了,实时数据还在跳动。

楼主(2017-08-01):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一下怎么解释呢。。。MCGS用模...

我用的MCGS屏不支持数据存储功能,换一个带数据存储功能的就行,TPC7062KX

网友D(2017-10-08):
下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分享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