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设计

楼主(2017-06-27):
请教大神,PCB怎么设计,有教程么

网友A:
1、通用绘制印刷板(PCB)软件为:PROTEL DESIGN EXPLORER99SE,其软件有比较多的教程介绍使用方法,资科可在网上收搜或掏宝购买;2、如果是临时做几块印刷板,还是委托印刷板厂代为设计和制作。因为熟悉这软件的指令,还是要化点功夫的。

网友B:
做pcb板很简单,要设计能用的有价值的电路要花功夫。做PCB板步骤:一、原理图:1根据自己电路需要,从原理图器件库调用器件、2连接给器件管脚、3定义器件管脚以及定义PCB器件外形,管脚和PCB器件定义的要和PCB器件库的一致,不一致的话要修改。4生成网络表。二、PCB板:1定义板尺寸、2设置自动布局参数,3调用用网络表提取元器件、4自动布线、5手动调整、6给PCB厂家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