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追踪误差问题

楼主(2017-06-27):
用电子凸轮功能在贴标机上的时候 因为色标追踪有误差 而电子凸轮功能一开始就不能改变 导致误差会累积 越来越多这个怎么解决 各位大神们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2017-10-13):
楼主我的积分不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吗185127164@qq.com,万分感谢

网友C:
楼主我的积分不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吗416316896@qq.com,万分感谢

网友D(2017-11-13):
突然发现什么都下载不了,疯狂刷积分

网友E:
这个贴标机的色差,在长卷径生产过程是经常存的,上个月刚好做过类似的项目,使用的为三菱运动控制器,不知道楼主用的是那类上位机控制器。

一般运动控制器有虚模式,在虚模式控制下,可以加一个辅助虚拟轴,用于纠正色差,现在问题来了,最主要的问题是,系统如果准确检测出色差的数值。可以使用电眼准确检测出色差的数值,一般产品上会印有色标的,用于电眼检测的。基本控制大致是这样的。扣扣:   60  21 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