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啊,有没有说说这个东西怎么用的

楼主(2017-06-28):
刚刚接触自动化,有很多不懂的,麻烦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你不是2011年注册的,这么常见的一个东西不认识?要真不认识,说明你见识真的很少啊。 要不就是在逗我们。  这个叫固态继电器,通常用来代替交流接触器的,主要用于控制电加热器以及控制其他的动作频率很高的电器。实际应用时要加散热器,散热良好的话,理论上使用寿命无限长。3-4接控制电路,输入电压直流3-32伏,1-2接主电路,控制电压交流24-380伏,这个型号的控制电流应该是最大50安培。内部电路就是光耦、电阻、双向可控硅、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