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震电接点压力表相应的压力值与使用注意事项
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热电偶,热电阻,电缆

楼主(2017-06-28):
一、耐震电接点压力表相应的压力值

压力仪表可以分为多个种类,其中按照测量的精确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精密压力表和一般压力仪表。精密压力仪表的测量精度更高,级别分为0.1、0.16、0.25、0.4级;一般压力仪表的测量精度相对较低,级别分为1.0、1.6、2.5、4.0级。机械式压力仪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内部的弹性敏感元件在压力下发生弹性变形来指示压力数值,机械压力表一般都使用弹簧管、膜片、膜盒及波纹管作为弹性元件,这些弹性元件在发生形变后会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将变形放大,从而显示出相应的压力值。

压力仪表所测量出的压力一般都是相对压力,压力仪表最后所显示的结果也是被测量对象在大气压力条件下所呈现出的压力。压力仪表在测量范围内都是由指针来指示压力值,指针所对应的刻度盘一般都是270度。

压力仪表按照指示压力的基准不同,又分为一般压力仪表、绝对压力仪表和差压表。一般压力仪表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以大气气压作为相对点的压力表,而绝对压力表则是以零压力作为基准的压力表,差压表则是测量两个被测对象之间压力差的压力表。

压力表除了以上两种分类方式之外,还可以按照测量范围的不同,分为真空表、压力真空表、微压表、低压表、中压表及高压表等,这些压力表分别可以适应不同压力下的测量工作,可根据测量需要进行选择。

二、耐震电接点压力表使用注意事项

1、仪表必须垂直:安装时应使用17mm扳手旋紧,不应强扭表壳;运输时应避免碰撞;

2、仪表使用宜在周围环境温度为-25~55℃;

3、使用工作环境振动频率<25HZ,振幅不大于1mm;

4、使用中因环境温度过高,仪表指示值不回零位或出现示值超差,可将表壳上部密封橡胶塞剪开,使仪表内腔与大气相通即可;

5、仪表使用范围,应在上限的1/3~2/3之间;

6、在测量腐蚀性介质、可能结晶的介质、粘度较大的介质应加隔离装置;

7、仪表应经常进行检定(至少每三个月一次),如发现故障应及时修理;

8、仪表自出厂之日起,半年内若在正常保管使用条件下发现因制造质量不良失效或损坏时,由该公司负责修理或调换;

9、需用测量腐蚀性介质的仪表,在订货时应注明要求条件。

本文www.hfybdl.com为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