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闪蒸罐压力调节阀门还是调节泵

楼主(2017-06-28):
如图,混合物进入闪蒸罐,通过闪蒸的低压使沸点低的物料汽化而分离,那么问题来啦,真空泵是可以变频调速的,阀门FV1101也是可以调节开度的,那么控制压力到底是调节哪个比较好呢?还是泵和阀门都调节呢?

网友A:
整体核算一下,那种更经济用那种。

网友B:
真空泵已经有变频调速调节了,泵出口的调节阀可以取消。

网友C:
真空泵是通过变频调速来控制闪蒸罐的真空度,阀门FV1101调节在合适开度是防止真空度突变把闪蒸罐内的混合物吸干。二者配合使用,以满作生产工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泵是通过变频调速来控制闪蒸罐的真空度,阀门FV11...

一般闪蒸罐的压力保持在多少比较好?

网友D:
平时工作时调节变频的真空泵更方便。

网友E:
我公司是做CKD电磁阀、气缸的,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真空阀什么都有

电磁阀、气缸特价销售,量大更优惠!需要请联系"15061815685微信同步

网友C:
好!由于你没有提供生产工艺,闪蒸罐规格又比较多,我很难回答你的最佳压力范围。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真空泵是通过变频...

网友F:
原则上都可以!

但是根据你的情况应该用泵调压力,

用阀调节“流量”(保证液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