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控制一台电动机的起动-三菱PLC编程实例

楼主(2017-06-28):
通常一个电路的起动和停止是由两只按钮分别完成的,当一台三菱PLC控制多个这种需求的起停电路时,将占用很多输入点,有可能会面临输入点不足的情况,这时可以用单个按钮实现起停控制。
 控制要求如下: 用单按钮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和停止控制。具体要求是,第一次按按钮SB1,电动机起动运行;第二次按按钮,电动机停止运行;第三次按按钮,电动机再次起动……依次循环。
I/O分配表如表3-6所示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实现:
 1、用分颇电路实现
    图3-54所示是用二分频电路实现的程序,将要分颇的脉冲信号加入到X0端,Y0端输出分频后的脉冲信号。

1) 程序开始执行时,M8002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确保Y0的初始状态为断开状态。
2) X0端第一个脉冲信号到来时,M1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所以接通,而是闭合状态,因此Y0线圈接通,并通过一直保持接通状态,直到X0端来第二个脉冲。
3)当X0端第二个脉冲到来时,M100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在第一个扫描
周期日断开,所以能使Y0线圈断开,并一直保持断开状态,直到X0端来第三个脉冲。这样输出Y0的频率为输入X0频率的一半,实现了分频,时序图如图3-54c所示。
2、用计数器实现
   图3-55中,实现了用一只按钮完成单数次计数起动,双数次计数停止的控制

3、其他方法
   另外单按钮起停也可以通过图3-56和图3-57的梯形图来实现。

安装与调试:
  完成
接线,并将录入的程序传送到PLC,并进行调试,检查是否完成了控制要求,按下与X0相连接的按钮,按第一次,电动机起动;按第二次,电动机停止工作,直至运行情况完全符合任务要求方为成功。

网友A:
很详细的介绍,感谢分享,一般用两个按钮,一个用来启动,一个用来停止

网友B:
很简单十几种都可以。

网友C:
单按钮起停我之前用欧姆龙的做过,当时用了好几种方法都能实现,时间太久忘记了,三菱未用过,谢谢楼主